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在双12买的fbl100是否需要改无刷

楼主(2013-12-15):
有必要吗,请大神讲讲优缺点[心][心]

网友A:
简单翻翻足够,追求动力可以折腾,改无刷很方便基本不用焊接,价格你要能接受才行,续航会比较短。

网友B:
看你自己的需求了,我就改了

网友C:
没必要吧,原装动力强劲,电机也便宜,改无刷就是无聊折腾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

网友D:
改了可以解决电机发热的苦恼

网友E:
改了的价,可以再买一架,两个交替飞,就可以缓解电机过热问题。

网友A:
不改不能连续翻几次,自己试过翻5次,无刷翻到没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