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飞固定翼,遥控器的设置?

楼主(2013-12-16):
请问大家,飞固定翼,遥控器的设置?国际标准是右手油门?还有什么标准呢?左右手的分配,跟大家走,少走弯路,谢谢大家!

网友:
没有什么标准 看自己习惯  美国手或者日本手!!!!!  一通道副翼二通道升降 三通道油门 四通道 方向    5起落架  后面自己定义!!

网友:
固定翼的遥控器简单的多,4通都能应付绝大部分飞机了。

网友:
遥控器看个人习惯咯,美国手日本手 左手油门,右手油门

网友:
看习惯吧  买个模拟器 先试试

网友:
买个模拟器 先试试
就明白了。

网友:
d10普通飞机通吃了,

网友A:
国际标准 固定翼日本手 电直美国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际标准 固定翼日本手 电直美国手

谢谢你,左右手的分配?右手是油门和什么?左手升降和什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左右手的分配?右手是油门和什么?左手升降和什么呢?

我只说日本手 左手是方向和升降 右手是油门和副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