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 充电器 接电源 显示 INPUT VOL ERR 并且滴滴滴的报 ...
B6 充电器 接电源 显示 INPUT VOL ERR 并且滴滴滴的报警

楼主(2013-12-16):
B6
充电器
接电源 显示 INPUT VOL ERR 并且滴滴滴的报警
什么意思啊 !
电源是19V 4.74A的

网友A:
电源输入电压有问题 不是高就是低了

网友B:
电源没配对呗

网友C:
又学到东西了!

网友D:
这个英文很简单啊,就是输入电压错误,检查一下输入的电源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E:
估計是過高了 他只能吃到14V左右 應該是上24V了

网友F:
INPUT VOL ERR直译为:输入电压错误

网友G:
换个好点的电源吧

网友H:
使用几V? 几A?的电源给B6供电的?

网友I:
我用笔记本的19V电源串联一个二极管 哈哈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