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图传效果为何这样,有视频~~~~

楼主(2013-12-16):
载机大疆F450、山狗相机、图传发射Aomway 5.8G 500MW、显示器是一体式带5.8G接收的、图传单独供电,原装天线。图传发射是用塑料绳绑在脚架上,向下45度角。视频是一体显示器DVR录像,也就是当时我在监视器上看到的效果。这两天一直下雨,只有在地下停车场试飞。停在地面上或者定点悬停的时候画面正常,移动的时候就闪,眼镜都闪花了,这是什么原因。求大师们解答。谢谢。

网友A:
图传视频怎么录制?求教程

网友:
应该是有干扰吧

网友B:
山狗视频线的问题    我的山狗视频线稍微松一点就直接黑屏~!   在飞行的时候有震动   可能会导致  接触不稳定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传视频怎么录制?求教程

我这个是监视器自带录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山狗视频线的问题    我的山狗视频线稍微松一点就直接黑屏~!   在飞行的时候有震动   可能会导致  接触不稳 ...

好吧,我检查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监视器自带录像的

这个显示器得很高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显示器得很高级吧

视瑞特FPV 5.8G DVR,谈不上高级,就是方便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山狗视频线的问题    我的山狗视频线稍微松一点就直接黑屏~!   在飞行的时候有震动   可能会导致  接触不稳 ...

如你所说,确实是线有问题,我把它重新扎紧了以后就不再闪了,现在画面非常给力。感谢啊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