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没辙了,发个帖请教下450回弹问题。

楼主(2013-12-16):
先上视频?firsttime=3
这是在地板上测试的 跟在空中一个样 在空中阻力小弹得更多
就差尾桨夹 尾舵机跟k8没换了 尾巴感度从40-100都试过 k8的煞车感度B从0-100都试过 没用 各位大神诊断下会是尾舵机跟k8的问题吗?
这个回弹弹得我头大啊

电装配置:飞越450 Pro V2 FBL
               飞越450MX
               好盈飞腾60A
               Kbar+DS525M
+K8蓝牙调机用
                         斜盘MD933
               D10控+RX1002

网友A:
我之前用MB+山寨9257,也这副鸟样,换了VBAR+S9257,啥事都没了,根本就不用调

网友B:
450:3gx+kst215;550:mb+ds655,两个机子都锁的很稳,不回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用MB+山寨9257,也这副鸟样,换了VBAR+S9257,啥事都没了,根本就不用调

难道要我换三轴。。话说这俩加起来够我收一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450:3gx+kst215;550:mb+ds655,两个机子都锁的很稳,不回弹。

头疼啊。。难道真要我换三轴+锁尾?

网友:
引用 楼主:
头疼啊。。难道真要我换三轴+锁尾?

按说你的配置应该还可以,虽然k8是山寨的,我觉得还是你调试的问题。

网友:
VB+8910A+调都不用调。。

网友C:
LZ,你这不像回弹,应该是刹不住吧,你这不是没调好,就是尾舵有问题,换个尾舵试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你这不像回弹,应该是刹不住吧,你这不是没调好,就是尾舵有问题,换个尾舵试下看

准备换个922试试。。哎 不行再说吧

网友:
其实虚位和顺滑度解决好最重要,设备是其次。
本人山寨有副翼kds800+922锁尾已经很理想了。

楼主:
虚位不就得换设备了嘛 顺滑度的话已经很顺滑了 换了双推跟尾轴问题依旧

网友:
检查尾桨夹

网友D:
楼主你的摇杆是不是指头拨的?别拨,让摇杆回中不会左右晃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的摇杆是不是指头拨的?别拨,让摇杆回中不会左右晃试一下

嗯 我也发现这个问题了 但是我试了 用手控制着回中也会有回弹

网友D:
好吧,感度调低点,再不行换个舵机试试吧,我用zyx01加GS9257都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吧,感度调低点,再不行换个舵机试试吧,我用zyx01加GS9257都没啥问题

准备换舵机。。哎 真郁闷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准备换舵机。。哎 真郁闷死了

换吧,祝你能爽飞

网友E:
我也用ds525m  用vbar或者750都tm回弹.感觉是个垃圾舵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用ds525m  用vbar或者750都tm回弹.感觉是个垃圾舵机的问题.

老兄你换舵机了吗 效果咋样?

网友:
试着将舵机臂孔距调短一点看看。

网友F:
用最里面的舵机孔就行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老兄你换舵机了吗 效果咋样?

舵机还没换。不过以前用过一颗futaba的bls257.怎么乱调都没事。但是那舵机贵的要死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最里面的舵机孔就行了

已经是最里边的孔了 哎 难道要我重新打孔?

楼主:
引用 网友E:
舵机还没换。不过以前用过一颗futaba的bls257.怎么乱调都没事。但是那舵机贵的要死

换个9257试试呵呵 那证明肯定是舵机问题了 换!

网友:
这个是一般软一边硬吧,试试调下中立点和DR。

网友:
检查 尾组顺不顺

网友:
检查尾推的中立点

网友G:
你这个有点像是追尾,话说我的450 vbar加亚托525也回弹,以前不的 ,等后天8910A+到了换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有点像是追尾,话说我的450 vbar加亚托525也回弹,以前不的 ,等后天8910A+到了换上试试

不是追尾 追尾是一个劲来回摆的很快 这个是回弹下就不动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有点像是追尾,话说我的450 vbar加亚托525也回弹,以前不的 ,等后天8910A+到了换上试试

回弹解决了吗?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回弹解决了吗?谢谢

解决了,一根棍啊,就是舵机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解决了,一根棍啊,就是舵机的问题

我也是ds525,飞了有一百多起落了,炸了一次,现在尾巴逆时针有回弹,软件机械都调的没问题

网友:
我的也是一样!K8   不过锁尾可以,飞起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