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800evo机臂经常取会有接触不良的风险吗

楼主(2013-12-16):
刚买回来一套s800evo,准备订制一套专用的箱子.但如果要装箱的话就必须把机臂取下来,
我又提心如果每次飞的时候都要对机臂进行安装,这样对机臂与中心板的接触会不会产生影
响啊,经常摩擦会不会接触产生问题导致炸机,所以想请教下大疆客服和前辈们我的这个担心
是否存在呢!如果不装箱又担心不能很好的保护设备.谢谢!

网友A:
论坛里有很多改装贴 自己看看吧,s800快拆 是优势 也是致命伤

网友B:
只要检查好卡片有无卡紧,无松动就好。这样的设计本身就是有拔插次数寿命的,认真检查,发现马上返厂应该不会出问题

网友C:
现在还买evo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还买evo啊
求解!不要吓我

网友D:
机臂不能拆装过多,一定会造成有接触不良的风险。

网友E:
楼主您好,机臂属于接插件,在使用过程中需要拆装的时候检查接插件两端有无脏东西或灰尘。用干净的布或棉签清洁接插件的表面。也建议您如果短途运输尽量不拆开运输。

网友F:
我的观点是,能不拆就不拆啊!

网友G:
别拆,EVO没用过。S800遇到过多次接触不良的情况。电调报警经常发生在空中,幸运的话来得及降落,不幸运的话就不好说了。根本不是看看接触点有没有污损能够判定的,所以dji技术的最后一句话是核心,最好别拆,我的理解是别拆~!

网友H:
我也是 s800evo 装好就没敢 卸过

网友I:
设计天生缺憾,既然备份了负极,为什么不把信号线和正级也都备份下?
反正我是自己都改造了下,新买的evo,从未拆卸过,都出现过过某机臂短暂故障。。。。。。。

网友J:
如果一直不拆,弹簧片一直受压,时间久了会不会更容易接触不良?

网友K:
如果一定要经常拆装的话,最好还是自己改造一下。
论坛上有相关的改造帖子,楼主可以搜一下!

网友L:
就算从来不插拔,一样有风险

网友M:
焊线,,尽量少拔插

网友N:
经拆拆装总归不灵的 你说呢

网友O:
我认为就算不拆,机臂在空中受高频震动影响,还是会摩损接触点的。快插式结构可靠性还是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