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VBar和卫星连接问题。

楼主(2013-12-16):
我的对频已成功,就是上电的时候Vbar的灯快闪还有斜盘舵机狂抖,然后我要是进入软件界面调一下中立点就好了, 还有就是***动油门十字盘上下动作之后,卫星的灯会灭一下然后再亮,十字盘就跟卡了一下似得。  配置是 好赢飞腾40A 瑟福VBAR DSMX的卫星接了一颗。3S电池,   恒吉MD933舵机。  求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检测供电,貌似供电不稳

网友B:
卫星闪灯是提示信号中断过,是失控提示,务必排除故障再试飞。飞腾40A是新版的开关型BEC还是旧版线性BEC?旧版的可能供电不足,否则检查接线和舵机有无堵转过载拉低供电。

网友C:
所有舵机空载 再试  多半是球头过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测供电,貌似供电不稳

谢谢你,  回家马上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卫星闪灯是提示信号中断过,是失控提示,务必排除故障再试飞。飞腾40A是新版的开关型BEC还是旧版线性BEC?旧 ...

今年4月份以前买的电调。。。我回去检查一下。飞腾的BEC是3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有舵机空载 再试  多半是球头过紧

回家测试一下,但是装V8前我用别的陀螺仪飞了3块点的3D,应该球头不会太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