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题,关于电调自制

楼主(2013-12-16):
船模
用的大电流的电调都要好多米,电调的控制驱动单元难搞,能不能把功率单元--MOS改用大电流的,或者多加几个同样的MOS管并联,把冷却处理一下,能不能行啊?

网友A:
可以。比如买个30块钱以下的电调,然后自己做个驱动板
只是MOS管的驱动要重新设计。

网友B:
还是别自己折腾了吧,买商品的算了!

网友C:
搞不了,大电流驱动方式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