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cope开箱+装配攻略。

楼主(2013-12-16):
沉默许久的xa终于在年底发布了这款便捷式可折叠的飞行机架。
但是看到了它的价格,瞬间石化。
官方没发布太多关于机体的细节,导致了个种种猜想。但是它的外观已经悄悄的带走了我兜里的money......
你为何那么贵~....最终还是忍不住买下了额。
经过漫长的时间...终于看到了它。
xcope的外包装依旧保持了xa的统一风格,黑白简洁系列。白色背景色隐约的衬托出xcope的外形。
打开箱子,内部用了epp内模材料,有效的缓冲在快递或运送过程中的碰撞,看来这个包装成本不便宜~~
内容包括了预装好的xcope,APC1038螺旋桨,gps,脚架,led指示灯,说明书,还有一些附赠的小配件。 配件包里面,包括了绑带,方向贴纸,文化logo,gopro视屏传输线。

xcope机体部分,除了脚架和螺旋桨之外,其他都是出厂前安装好的
看起来有点像变异的大海龟~~~
一坨线~~~质量看起来很不错
xcope是前置单轴云台,用手掰了一下,俯仰框是可以360度的。但是看着这个舵机~~不知道能给用户们带来多少惊喜呢?!
电调信号线都标注了序号,看来是考虑到用户插拔后方便接回去。
机头内部是一个5v 3a的ubes。非常小巧。为机身节省了不少重量。
看看xcope底面,一样看下去纹路还是蛮好看的,才发现原来中心板使用的是1.0厚度的碳纤维板材,不知道强度够不够~
这个gps座设计的比较好,可以双向折叠,但是不知道中间那个撑起来的是什么作用的。
唔。。。脚架部分还好。1.5厚度的碳纤维板材目测螺丝会比较多。~
脚架安装完毕..侧面看蛮帅的很前卫。
感觉没有GOPRO在前面。。。好像少了眼睛。

ok准备安装 接收机 图传等 设备!

这里花了10块钱租借了会所阳台光线最好的位置。。。。

全CNC的电机座,做工非常精致,电调板上镶嵌着一颗led航灯,但是这个只能使用xa专用10an电调~~可惜了。
电机依旧使用了高端大气的TM 电机2212  920kv。震动非常小!

在布置led灯位置的时候。。。发现一个bug,尾部折叠的螺丝居然突出在电池安放位置~~,但是仔细想了下也许是为了能折叠的更小巧才会设计的那么紧凑。这个也是折中考虑吧。
买了2个650pro电池垫。
把安放电池的位置垫高了就不会压倒螺丝。图传的位置也安放在机头下面,电池就要往后挪一点了。xcope本身就设计的很小,也没有其他地方可以放置多余设备。
这样绑电池。。就不会在飞的时候看到一坨线了。。。

网友:
这玩意是为有钱人准备的

楼主:
报警器的安装... 这样飞起来就不会乱甩。 usb线也归纳到脚架部分,方便与电脑对接
脚架部分给予了很大的发展空间,osd也安放在这儿了。
xcope配的原装gopro视频输出线设计的非常小巧,很好的和gopro配合好并且安放在单轴云台上。
终于发现原来这个gps撑杆上的小座子是用来固定gps的外接模块,很不错!这样可以很好的固定使其不晃动。
布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把线布置在折叠的行程位置内,否则就会卡断。
两边都是要注意卡扣处是否有导线经过。(gopro的视屏线已经给我卡断了。。)
xcope机身搭载的是superx v2版本 所以直接使用subs接收机~爽歪歪~
最后把线整理了一下。。。看起来也舒服(使劲塞)

刚好装箱.......等天气好了上飞行视屏。!

ps.1.话说这个背面。。怎么那么坑爹。。撕掉应该蛮快的吧~。    2. 为啥电源线只有5个口.....图传没法供电。。。希望官方能更换成一分6或者一分8的电源线。

网友:
这个机架设计的不错,FPV

网友A:
“ 这个gps座设计的比较好,可以双向折叠,但是不知道中间那个撑起来的是什么作用的。”那个部位是安装GPS模块上的电子罗盘安装位置!

网友:
真的不错啊
就是不知道套机价格多少

网友:
价格多少呢?

网友:
好看,也好贵啊,LZ这么快就下手了。
壕,我们做朋友吧。

网友:
手够快!

目测送的APC是慢飞桨,而不是多旋翼专用的MR桨。

另,白色X型顶板有装饰之外的实际用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 这个gps座设计的比较好,可以双向折叠,但是不知道中间那个撑起来的是什么作用的。”那个部位是安装GPS模 ...

对这个设计表示费解: 需要架高的恰恰是罗盘,而不是GPS天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这个设计表示费解: 需要架高的恰恰是罗盘,而不是GPS天线。。

GPS要架高,链接线中间就是罗盘了!刚好安装在哪个部位。3M一粘,搞定!

网友:
价格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PS要架高,链接线中间就是罗盘了!刚好安装在哪个部位。3M一粘,搞定!

好吧,算我没表述清楚,我问的是飞控的设计:
XA的GPS头磨盘大,干嘛不把罗盘也放进去(就像另外两家那样)? 罗盘要避开下面线路和电机的磁场干扰才更需要架高! GPS天线不需要架高,平放机架上就OK。这个设计让需要高的放下面,不需要高的站顶上。。。满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吧,算我没表述清楚,我问的是飞控的设计:
XA的GPS头磨盘大,干嘛不把罗盘也放进去(就像另外两家那 ...

你两都搞错了。。哈 罗盘在圆盘里面的。外接那个模块是里面是其他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