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用服务器电源给平衡充供电

楼主(2013-12-16):
买了4个670W12V的服务器电源,2个串联,做 了2套为大功率平衡充,500W的平衡充可以20A充电,家里一套,单位一套,方便使用。

网友A:
能不能详细说明一下,不太懂

网友:
屌,不过感觉很麻烦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详细说明一下,不太懂

2个电源串联,12vx2=24v.

楼主:
这个平衡充 有一个显示电池内阻的功能。

网友B:
这种50元的服务器电源,拿来改成充电器供电真是太超值不过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50元的服务器电源,拿来改成充电器供电真是太超值不过了

这个电源只要50?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源只要50?

二手服务器上拆下来的,就这个价啊,九成新的也不过一百块而已。我都用几年了。一百元内有大量型号可以挑选,一百五就能买到900W功率的。前提是能找到资料来正确改造。

改装教程如下。。。

改装对象为:HP DL380 G4 电源 DPS-600PB B 321632-501 ESP135
淘宝售价为50~100元

资料来源主要内容截选:
要感谢惠普,戴尔和IBM!
这些公司做的服务器,用于大公司的重要场合。这些服务器里面的每个电源供应器,最具有冗余,热插拔单位。说得轻一点,这些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和谨慎设计的产品。

我选择使用HP型号DPS - 600PB系列ESP135 PS是在ProLiant DL380 G4机架式服务器。它的额定功率为575W,电压和电流在12V和47A。

接下来我必须使用电线连接到12V和接地。我用12号硅胶线线,焊接每个输出之间的接头。

默认的电源风扇为高速模式,超过40DB的风扇噪声让人烦躁。强烈建议并联两个点打开风扇低速模式,噪声将变得完全可以接受。如果并联两个点再接地,可将电源设置为自动温控模式,风扇转速会随温度变化而变化。

网友:
找到了果然是5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手服务器上拆下来的,就这个价啊,九成新的也不过一百块而已。我都用几年了。一百元内有大量型号可以挑 ...

高手到处有 啊

网友D:
楼主电池内阻好小啊
透露一下什么牌子的好不

网友:
学习了,我也搞一个来用用

网友:
50...倒,我都200买的...不过比起1K多的X牛来说,真是超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电池内阻好小啊
透露一下什么牌子的好不

买的电芯自己组装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买的电芯自己组装的

麻烦楼主PM一下电芯连接,自己组了一些电池容量不理想

网友F:
同求电池片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求电池片链接!

广告嫌疑

楼主:
引用 网友E:
麻烦楼主PM一下电芯连接,自己组了一些电池容量不理想

“劲爆”40C 3.7V5000MAH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求电池片链接!

“劲爆”40C 3.7V5000MAH

网友:
服务器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电池内阻好小啊
透露一下什么牌子的好不

搞错了,好像是够小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劲爆”40C 3.7V5000MAH

楼主组的3s?小弟用的就是这个电池,组了3s飞四轴,1836g的重量从12.6放到11.1大概也就4分半钟时间
为了彻底测试,一直让它放点
反而10v多点的时候放电时间相当长
11.1的电压4A电流往里充也就能进去3000mah左右
充电器是B6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组的3s?小弟用的就是这个电池,组了3s飞四轴,1836g的重量从12.6放到11.1大概也就4分半钟时间
为了 ...

我也有个充电器是B6 已经闲置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也有个充电器是B6 已经闲置了

楼主飞什么?电池感觉容量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飞什么?电池感觉容量足吗?

飞控apm,机架H4折叠,桨1238,自己组的5500mah 4s电池,起飞总量明天测一下看看,今天中一起落15分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控apm,机架H4折叠,桨1238,自己组的5500mah 4s电池,起飞总量明天测一下看看,今天中一起落15分钟。
...

蝗虫机架,1238的桨,电机是68一个那种4006,一样的电芯自组3s 5000mah,不行也组一个4s试一下

网友G:
用27V1500W通信电源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27V1500W通信电源飘过

也考虑过:用27V1500W通信电源飘过,最后还是用了这个方案。

网友:
楼主这个充电器啥牌子的好用吗精度质量咋样??

网友:
高手啊,真牛

网友H(2014-03-11):
想问一下,楼主的充电器用起来如何?!想换一个平衡充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H:
想问一下,楼主的充电器用起来如何?!想换一个平衡充了,呵呵!

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H:
想问一下,楼主的充电器用起来如何?!想换一个平衡充了,呵呵!

这充电器是完全抄了海波龙720I的软件,自己换了个屏幕加了个外壳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