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元F3A白板机改造

楼主(2013-12-16):
  第一步自喷漆涂装(十字标记不能喷,买了记号笔描上去的)

第二步制作起落架(铝片加钢丝做好后50克,找到的钢丝太粗将就用了)

上胶固定

电机固定(2212KV1400电调是30A)

试飞完成。(担心起落架影响速度和灵活多余了)

网友A:
厉害厉害,起落架的安装很有创意

网友:
机体涂装漂亮,坐仓盖的涂装与机体感觉不协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厉害,起落架的安装很有创意

同意

网友:
另外,赞一下楼主的漆工真不错 颜色均匀非常漂亮

楼主:
多谢顶贴,座舱罩想不出怎么搞图省事是黑色记号笔画的,机头透明胶带那里是败笔,本想那里经常要用手抓会掉漆所以贴一层透明胶带,结果胶带贴上去打了褶皱想揭开再贴又发现会粘掉漆只好顺势贴上去了,有空再把透明胶撕掉从新喷漆吧。

网友:
座舱盖如果也弄成橙黄色,估计会很漂亮。

楼主霸气!赞一个

网友:
起落架改得好,原装起落架就是个悲剧,在草地上降落一定狗肯泥

网友:
脱胎换骨的感觉

网友B:
LZ装电机的那根木棍后面是不是装电池的??
如果是的话,如果炸鸡的话,电池会死的很惨的哦

网友:
这个95白板F3A真是太好飞了,我忍不住想再买一架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装电机的那根木棍后面是不是装电池的??
如果是的话,如果炸鸡的话,电池会死的很惨的哦

说的没错,电池放进去正好顶在露出来的木棍上面(木棍锯掉太多怕受力面小,比划半天粘上去结果还是屁股后面露出来一节)现在只好电池和木棍中间放一点泡沫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的没错,电池放进去正好顶在露出来的木棍上面(木棍锯掉太多怕受力面小,比划半天粘上去结果还是屁股后 ...

木棍用下面的孔, 个加高的电机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