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vision起飞问题

楼主(2013-12-16):
精灵vision起飞感觉方向有点偏 就是说不能垂直起飞
遥控器
无偏移的往上掰但是小精灵却不能垂直飞起来 总会有点偏移 这样正常么 不正常的话怎么解决

网友A:
不正常 看说明书,先校对指南针,然后检查S1 S2位置是否正确,如果还有问题,再接电脑查看感度,还不行问大疆技术客服

网友:
都这样 s800也一样

网友B:
稳稳的垂直起飞很难 一般不好做到

网友C:
起飛多多少少總會偏一點!地面效應只要不太誇張就別太糾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