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大侠帮忙看看雕刻机打孔的问题!mach3+文泰!

楼主(2013-12-16):
小弟需要在薄板上打很多空,类似于万能电路板的。我用文泰画了图加工路径是这样的:顺着箭头走加工完①孔后加工②空。
但我的洞洞必须要这样加工:加工完①后必须加工③

路径不一样,我在文泰上作图用mach3加工的,求各位大神指点迷津!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呢?

网友A:
用excell打开*.nc文件,手动把2-3的代码行序颠倒过来,保存后执行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excell打开*.nc文件,手动把2-3的代码行序颠倒过来,保存后执行就行了....

大侠,小弟在此感谢!对我来说这就是我的机器成败的关建,他日如果机器成功了,必将重谢! 我先试试看。

网友B:
要学会自己修改G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学会自己修改G代码

谢谢大侠指点!多谢了!

网友C:
文泰里面也能编辑刀具路径,改变输出的顺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文泰里面也能编辑刀具路径,改变输出的顺序

大侠能详细说说吗?小弟用的文泰2002和2010貌似没找到编辑刀具路径,小弟在此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