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的电动机出来多久了啊,感觉大家用这个的比较少。

楼主(2013-12-16):
-------------银燕的电动机有很多大功率 的电动机呢。而且那个蓝色系列电动机好像也不贵。。玩2---4公斤的中等大小型飞机好像很好。。。--------

-用过的哥们说说具体情况,发热,动平衡什么的。。银燕这个牌,起码舵机做得比较严谨,电动机质量应该比新x达强一个台阶吧??

网友:
我用過,現在還有用,覺得銀燕電機是不錯的,不過外轉子可能用上鋁的關系,比較容易變型(炸機的時候)另外電機三條出綫用多條細銅綫合成,如不張這些綫固定,得容易斷掉,但整體上都算是合理價的好電機.

网友:
4020正在用、还不错、要求不高的话、还是可以的

网友:
XXD现在就是山寨的代名词,凡是没有牌子的都叫XXD

楼主:
那不是和辉盛舵机一样?

网友A:
2010年用他的电机,质量挺不错。就是功率比同型号的差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10年用他的电机,质量挺不错。就是功率比同型号的差一些。

那就是说,功率有虚标了。。。

网友B:
一般般,有时候银燕的存在真是为了衬托朗宇的优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般,有时候银燕的存在真是为了衬托朗宇的优秀

朗宇好像没有超过2820的垃圾能够超过3公斤的大功率电动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朗宇好像没有超过2820的垃圾能够超过3公斤的大功率电动机

朗宇不是万能的,价钱却实在是贵,另外自07年开始用耀华,感觉也不错,很不解为什么现在很少有人用了?

楼主(2014-02-07):
入手了一些银燕电动机,真的是非常重啊!!适合飞二战机螺旋桨机。不用头部加配重了,汗。。

楼主:
如果是同样价格通用性明显不如朗宇,功率一样重量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