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的vision电池的保存问题

楼主(2013-12-16):
之前一直都是玩普通电池的 第一次玩精灵 想到一个问题一般锂电长期保存电压为3.85V左右,那精灵也无法测电压 怎么保证每次飞完要保存电压在3.85V呢。小弟愚钝 恳求各位前辈支招啊

网友A:
实测33%的电量单片电压在3.8v,所以,每次飞完让电池放电到33%-35%比较靠谱,毕竟vision的电池太贵,还是爱惜点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测33%的电量单片电压在3.8v,所以,每次飞完让电池放电到33%-35%比较靠谱,毕竟vision的电池太贵,还是爱 ...

多谢 哥们儿回复看来 把报警设到30%没错啦。。下来能回到33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