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h no!大将坐不住了!大家来看看好盈esc!

楼主(2013-12-16):
一直用了2年没出过事的第一版好盈飞腾12a,和叶师傅新买的天行者12a,大家看看有什么不同。。。。楼主是养猫的,对电子一窍不通,高手们来说说吧

如果楼主不说,大伙知道那个是飞腾那个是天行者吗?养猫的楼主说,板子白色电机线线蓝色的是飞腾也就是1和3图,板子金色电机线黑色也就是2 4图是天行者。。。。
飞腾说支持4s,天行者不支持。
另外,这个2012年过年后买的第一版蓝色飞腾,明显缓启动比09年的奔腾好。。

养猫的楼主说完了,抛砖完毕求引玉

网友A:
杀个花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杀个花先

帮忙看看啊叼

网友B:
SORRY,偶是养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RRY,偶是养狗的

养狗的会电子。。。

网友C:
看做工,上面一块较好,其他的就分辨不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做工,上面一块较好,其他的就分辨不出了。

飞腾一只70天行者一只20,省下的钱可以买2斤排骨

网友D:
PCB板感觉2种版本基本相同,天行者中部分元件的参数降低。再一个,不知单片机的程序是否有改动。

网友:
请专业人土来鉴定一下

网友:
没啥不一样的,难道是好赢代工?怪不得贵,不是他自己家产的

网友E:
只看出黄胆电容好点,其他什么都不懂,我是来看猫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腾一只70天行者一只20,省下的钱可以买2斤排骨

萝卜炖猪蹄好了,吃啥排骨,猪蹄美容养颜。

楼主:
引用 网友D:
PCB板感觉2种版本基本相同,天行者中部分元件的参数降低。再一个,不知单片机的程序是否有改动。

玉来了!多谢析疑。是不是同样负载天行者会热点?

网友:
程序不一样的,虽然布局,元器件差不多,这两个电调我也有

你要乐意的话,你自己都可以买个天行者刷个飞腾的程序
省20块,不过话说回来,为了这20块你付出的劳动值这20么?

网友:
两款PCB版本号一模一样,只不过老飞腾是喷锡,新天行者是沉金,看来这个新天行者用的就是老飞腾的板子,估计新飞腾已经换代,天行者升级成老飞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看出黄胆电容好点,其他什么都不懂,我是来看猫的

两只神兽,野猫业务能力强,保护飞机不被老鼠摧残功劳巨大。

楼主:
多谢各位前辈析疑

网友:
两者的PCB版本号相同,证明电路是一致的。主要的MOS芯片从型号上看也是一直的。如果两者MOS管的用料都是原装新货的话,从硬件上讲基本没有多大的差异。要是存在翻新料的话那就嘿嘿......不好说了。

网友:
两个没有区别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只神兽,野猫业务能力强,保护飞机不被老鼠摧残功劳巨大。

,样子不错

网友B:
上次外场飞灰机,不知哪来一只野猫钻到俺越野车的车架上死活不肯下来,后来找了根烧火棍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不速之客赶跑了,俺比较仁慈不想看到猫被绞死在车架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次外场飞灰机,不知哪来一只野猫钻到俺越野车的车架上死活不肯下来,后来找了根烧火棍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 ...

你是好人,今晚买排骨吃

网友F:
第二个有镂空码,221,323.

网友G:
看电路板的做工 不咋滴~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第二个有镂空码,221,323.

请问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电路板的做工 不咋滴~

因为昨天冒雨飞所以两个esc都用酒精洗过所以没那么光滑。。正是因为要脱衣服才有了本贴。。
另外,下雨千万不要飞epp鸡,雨水会穿透epp然后越飞越重最后空中解体。。。

网友H:
元件不懂比较,但看别人的机上的天行者线性太差,就再也不想用了。

还有,现在好盈10A的电调感觉和以前的6A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元件不懂比较,但看别人的机上的天行者线性太差,就再也不想用了。

还有,现在好盈10A的电调感觉和以前的 ...

怎么说?

网友I:
一分价钱一分货。软件有区别,硬件也差得远。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一分价钱一分货。软件有区别,硬件也差得远。

请问可否展开说说?

网友I:
1、懂电子的都知道,相同型号的电子元件不同的厂家生产,其质量真的可以相差很远,主要是元件各项指标达不到,比如说,那个功率管,廉价的电调有用拆机件或者质量稍差的元件,性能有可能不一致,允许流过的最大电流和耐压值都有差距。电阻元件有精度问题,多面电路板印刷品质,过孔质量达不到导致接触不良,容易出故障。
2、以上指的硬件方面。单片机程序属于软件方面,不同的软件在电调使用过程中的体会,感受区别是很大的。主要体现在发热,线性度,有时莫名其妙的出点小问题,比如失控,偶尔没动力输出,上电不认电机等等。还有就是不同的软件电调的功能有很大区别,有电池选择,进角设置的丰富度等等的区别。
我用过不少电调,在飞固定翼时,特别是特技飞行,油门的线性度要求比较高,这样动作做起来更顺手。

楼主:
引用 网友I:
1、懂电子的都知道,相同型号的电子元件不同的厂家生产,其质量真的可以相差很远,主要是元件各项指标达不到 ...

感谢普及!

网友:
不懂,请专家出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昨天冒雨飞所以两个esc都用酒精洗过所以没那么光滑。。正是因为要脱衣服才有了本贴。。
另外,下雨千 ...

参考船模的朋友 给电调做防水 用704硅橡胶 在电调的所有电路板上面涂上一层  泡在水里都不会有问题~水上电动飞机也可以参照此办法

曾经有个朋友把4轴的所有设备都做了防水 雨天飞行都没有问题~

网友:
芯片不一样,电容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