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的教训,四轴飞丢全过程(包括找机)回家检讨+后期改进!

楼主(2013-12-16):
事件回顾:1、(调试—)周六下午调试新装的F450 (玉兔2+GPS)测试定高+自动返航一切正常,由于电池没充满电,又没带电池检测线所以玩了10分钟就收机回家。
2、(坠机)周日上午吧3快电池全部充满,带着小四往飞场跑!开控 上电 搜星 推油 起飞 一气呵成,一口气上到50米高度左右(大概吧)有点看不清机了,直接拨一键返航等着小四自己回来。然后转身到车里准备拿件风衣披着怕着凉,转身的时候还看到小四姿态完美,应该是返航状态,等我拿了衣服还没披上就发现耳后的螺旋桨声音没了,再回头看天已经没看到小四的身影。关门锁车狂奔到前方已经为时已晚,纠结的找了一大圈也没看到小四,打电话搬救兵地毯搜索2小时无果。

3、(寻机)2小时后寻机无果集合众人想办法,最后想到调试兔子飞控的是很有个罗盘校准,进入那个模式后声光报警器会长时间蜂鸣状态,由于飞场附近周边环境噪音较大(但是高建筑不多),安排大家从新找一次,我使用遥控器打开罗盘校准,大家听声音找机。第二次用了半小时终于找到躺在人家菜地里小四,断了m1和m4机臂呈肚子朝上姿态躺尸。顿时心里那是说不出的喜悦,虽然本人的小四配置不高,但是也是rmb啊!各种拥抱、递烟、点头哈腰
4、(回家检讨)具体原因没找到,但是坠机现场有个围墙,从现场环境分析应该是掉在围墙上把机臂打断,应该不是返航过程中碰到围墙坠机的,因为菜地地质松软不至于能摔断机臂,经过这次“事故”发现起飞前还是需要先测试一次返航后再爽飞。
5、(后期改进)回来后回味痛苦的找机过程,在此试问为什么兔子有声光器却不能在关键的是很发挥作用?(例如设置一个遥控组合启动声光器长时间蜂鸣+暴闪直至电池耗完,这样能提高50%找到机机的几率)在淘宝查询了又一种GPS定位设备大概100多块钱重量40克插入手机卡,打此号码就能对设备进行定位+听附近环境,定位距离误差大概是方圆50米—100米。(看评价说误差大概就这么多,总比漫无目的的找好很多吧,小四不贵但是加了图传啊什么的就不便宜了)然后还发现兔子自带的声光器不给力,在某宝还找到一个叫做失控追踪器的才7—10块钱,连接在接收机和飞控或跺机中间,在通电情况下遥控60秒没反应或者遥控关机的情况下就蜂鸣报警直至电池耗完(估计要叫几天)这2个配合使用先用GPS定位到大概位置,再打开追踪器蜂鸣(这样不会被人家剑走)能提高80%几率找到。

小弟也是新入魔不久,不知道各位前辈有没有更好的找机方法,拿出来分享分享!

楼主:
沙发是要坐的~~版主我是新人,给加分吧!打字不容易啊!本来打字就慢

网友:
我这么久一直都没勇气尝试一键返航模式,只是每次去飞都抱着一颗炸了都不怕的心。。心态好了才能爽飞,等待技术达人来解答。

网友A:
兔2的飘过~~~~
佩服哦,一直听说兔子不怎么样,所以我从来没敢用兔子的一键返航,下次我也试试

网友B:
为什么返航没成功?

网友:
兔子2口碑一般般吧

网友C:
很多老鸟飞四轴,都会尽量避免使用一键返航,关控返航这两个应用到gps和罗盘配合的功能,但是很多人动不动就来个一键返航,动不动就来个关控返航
这两个功能是在飞机无法手控返回时,先后使用的最终方案,而不是提供便捷的功能
民用gps本身精度就不高,相信有些使用手机gps的玩家也会发现,偶尔会显示你所在的位置并不是你真实的位置,经常会差出去十万八千里,说实话,飞控的gps还不如手机的定位快定位准呢,难道就冒着危险只是图个省事?
另外,兔子算法本身就存在缺陷,经常返航精度达不到6m该有的水平,同样的gps,看看s4,看看naza,看看sx,所以为了自己一时方便而使用任何自动返航功能,都是对自己飞机的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

网友:
我就是用的你说的那个失控BB响。

不过想这东西在关键的时刻发挥作用,需要一个关键条件,摔机之后,BB响仍然和电池连在一起。

我是把这个BB响固定在机架上,用延长线连接到电池的平衡口,然后每次装电池,电池是被魔术贴五花大绑,确保最厉害的摔机,电池也不会掉出去。

如果不注意这个的话,一般炸机后,电池早就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BB响也就没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多老鸟飞四轴,都会尽量避免使用一键返航,关控返航这两个应用到gps和罗盘配合的功能,但是很多人动不动就 ...

为什么不敢呢。我用APM,一件返航,失控返航都测试了。返航的位置可以精确到20CM左右范围。GPS是6M。既然有这么好的功能,为什么就不敢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多老鸟飞四轴,都会尽量避免使用一键返航,关控返航这两个应用到gps和罗盘配合的功能,但是很多人动不动就 ...

飞控的GPS  我没用过 。不过用手机经常开车导航 手机导航 倒是很精准, 误差不超过2米。

网友:
我的NAZA一键返航经常用,飞太高看不见就用。从未出过问题。但是必须保证机子自检成功、搜星成功和记录返航点成功的基础上。

网友:
一键返航一次没用过的飘过....

网友:
只能说小心再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兔2的飘过~~~~
佩服哦,一直听说兔子不怎么样,所以我从来没敢用兔子的一键返航,下次我也试试

功能不错必须有GPS  一键返航设置的时候在软件里吧速度设置成30就行了,慢慢回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返航没成功?

我也不知道啊,拿衣服的时候没注意姿态。。

网友:
学经验啊

网友:
主要怕干扰。最近明白APM自动升高100米,是有道理的,高处干扰小。

网友:
楼主  说的  GPS  定位器 我买了 个 是   基站 和 GPS双定位的 ,,手机里面查看谷歌地图  误差在20~50米,,,,今天我测试了  好几次   你可以调到5分钟发一次信息,,,,,,对于丢机的朋友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