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使用富斯控和接收机玩APM飞控的同学,咱也可以失控保护了!!

楼主(2013-12-16):
相信使用富斯的同学大都是冲着它的ER9X的固件去的,但是即使刷了这个固件,富斯的9通接收机依然不带失控保护,本以为使用APM自带的油门失控保护就可以了,谁知道富斯接收接上国内的APM飞控后,一关控傻眼了,全部通道保持不变,根本无法触发飞控的失控保护功能。咋整,非要换控和接收机吗。
研究半天发现其实是国内生产的这些APM2.52或者2.6板子上面的PPM编码芯片没有更新过固件导致的。解决的办法是使用FLIP 给32U2这个ATMga芯片刷上最新的固件2.3.16即可。任意一个通道失控后,油门自动切为900毫秒,1、2、4 通道自动切为1500毫秒(中立位置)其他5、6、7、8保持失控时位置不变。这样就可以实现失控保护了。分几种情况1、ARMED后若还没有起飞就失控了,则自动DISARM 2、起飞后在家附近失控自动降落3、 远离家时失控,则自动切为RTL模式回家。注意 回家过程中如果重新收到信号也不会根据遥控变回原来的飞行模式,必须手工切一次其他模式才会变化,这样可以避免回家时模式频繁切换。
悲剧的是有的国产APM板子32U2这个ATMga芯片可能出厂时没有写bootloader,这样就不能用flip来写最新的固件了,解决的办法是使用usbasp编程器来写固件。这样你可能就需要自己买一个USBASP了。我的板子很幸运,有BL了所以直接用板子自己的USB接口就可以写了。
注意有人写坏过板子,不懂整的就换控和接收机吧。

网友:
我就设错熔丝位了 nnd

网友A:
不错技术贴,怎看固件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技术贴,怎看固件版本

用不了的就是旧版本,实在要看可以在FLIP中读取缓冲区的内容,里面有版本号

网友B:
感谢分享,我知道这个转换器有版本问题,但是没有深入研究过。那天也就帮你找了个英文原贴给你看。

照你这么说,就算我的接受有失控保护,我也是要升级的。

因为如果出现接收机和飞控之间的连接线问题,也要依靠新固件才能触发失控保护。

你能稍微详细的介绍一下怎么更新码?谢谢。

网友A:
apm启动自身失控保,这个我早前用FM接受验证了,是可以的,但没详细看124通道是否回中,我的APM该是新固件了

网友:
看起来很复杂啊 英文看不懂

网友:
我也是这个控 学习了 谢谢了

网友:
虽然暂时没看懂,先收藏。感谢LZ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启动自身失控保,这个我早前用FM接受验证了,是可以的,但没详细看124通道是否回中,我的APM该是新固件了{:1 ...

不一定的 , 我的72M接收用在APM上也可以失控保护,但是富斯2.4G就不行。而且富斯2.4G如果只插1-3通道也可以实现失控保护,但是再插到4个以上就全部保持不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分享,我知道这个转换器有版本问题,但是没有深入研究过。那天也就帮你找了个英文原贴给你看。

...

主要看这里吧,其实也是看你的提示有的思路,这个确实要比接收机失控保护更加保险。
http://copter.ardupilot.com/wiki/common-ppm-encoder-apm2x-atmega32u2/#For_the_APM_25_board

我是直接用FLIP刷成功的,USBASP的我没试过。

网友:
请教一下 我现在的接收机已经换成有ppm信号输出的了 还要给32U2这个ATMga芯片刷上最新的固件2.3.16吗?

网友:
虽然没有失控保护的问题,但我还是上面的网址查看了32U2中的固件,我的是2.3.13,很幸运已有BL,顺手刷了2.3.16,舒服了,感谢LZ

网友:
这个太好了,回头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看这里吧,其实也是看你的提示有的思路,这个确实要比接收机失控保护更加保险。
http://copter.ar ...

下载flip软件和固件,按照帖子里的图片连接跳线,连接usb就可以更新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2.2的手机,搜索也是没有。

升级到4.4.2,就有了。

你的手机是什么牌子型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手机是什么牌子型号的?

一个天语E870,500元的货。

还有一个是3年前的三星Galaxy Tab 7 P1000。

都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天语E870,500元的货。

还有一个是3年前的三星Galaxy Tab 7 P1000。

天语E870  是个什么手机  某宝都搜索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语E870  是个什么手机  某宝都搜索不到!!

呵呵,写错了,是 E780
现在只要400元。

CDMA+GSM双卡双模双待。电信+移动。很便宜的。

网友C:
有空搞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