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经验分享】关于新疆冬季飞行电池保温及加装GPS定位器

楼主(2013-12-16):
大家可能记得前两天我发的【哪吒逃跑21天后奇迹般找回】的帖子吧,正因为当时飞行时没有对电池进行保温以及未加装GPS定位跟踪器,导致中途飞机失踪,而后无法找回的结局,但庆幸的是,最终还是当地村民给找回来了,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马上在网上经过仔细的询问,订购了一个手表式的GPS定位跟踪器,连定位器带平台使用费加一年的流量卡,也就420元,避免广告,就不给链接了,今天到货后,立即安装测试,效果不错,大家之前担心的干扰问题确实有,但还是经过调整跟踪器放置的位置,解决了干扰问题:
1、机器配置:大疆哪吒MV2  pmu 大疆5.8G图传 iosd mini  狗思+黑狗3 GPS定位跟踪器 XA650 pro 四轴机架;
2、电池保温:目前新疆我所处的地区白天也就是-18℃左右,5600毫安电池,秋天正常飞行时间10-12分钟,进入冬季未对电池进行保温的时候,续航时间仅有6分钟,经过对电池的保温后,可以正常飞行10分钟了;
3、GPS定位跟踪器:加装跟踪器选择位置很重要,第一次安装在了GPS天线下面如图:

结果就是上天后不稳定,飞机乱飘,不受控制
然后改变位置,如图:

把GPS跟踪器,挂在离GPS天线,飞控的原件远一点的地方,马上解决问题,乱飘的现象木有了,回复正常工作,而且飞行轨迹,实时信息均在手机客户端和电脑在线浏览,即便飞丢了,也会在方圆20米范围内,哪怕是尸体,也能找到喽!

手机客户端

电脑在线监控

好了仅此一点小小的个人经验,与各位模友分享,希望能帮到大家,给大家减少我所知道的一切能够避免的损失。

定位器模样如下图:

网友:
不错,值得借鉴。

网友A:
这个GPS 成品造型貌似看着是给小孩子准备的

网友B:
老哥:佳明的如何 gtu 10

网友:
手表定位器真是好东西,科技进步的成果。查了一下,价格也不贵,可以给老人小孩用。这么冷的天坚持飞行,精神可嘉!
关于电池保温问题,是不是使用前要保温好,飞起来电池自身发热,应不成问题吧?北 京这里没那么冷,白天最多零下5度,打算试一试航拍雪景呢。

网友C:
這東西因該是AGPS靠的是行動電話基地台!三點定位,在基地台密集的地方確實誤差約15m左右
但如果說在山區、基地台數量少的地方那誤差量就很可怕了,

可以的話還是用dji地面站!考慮中或者iosd mini能有座標顯示這樣就完美了

网友D:
楼主的“把GPS跟踪器,挂在离GPS天线,飞控的原件远一点的地方,马上解决问题,乱飘的现象木有了,回复正常工作,而且飞行轨迹,实时信息均在手机客户端和电脑在线浏览,即便飞丢了,也会在方圆20米范围内,哪怕是尸体,也能找到喽!

”这个方圆20米是指飞丢以后寻找点提示,最多在这方圆20米内能找到,这个精确度也太低了点吧。DJI的V2自动返航还能精确到2.5米以内呢,我曾经测试关控返航都在离起飞点1米内降落的。

网友E:
看你那也是-18度,,你是只给电池做了保温,,飞控做了保温了吗?我也是用的NAZA V2,白天也是-15左右。

网友:
支持楼主,我的大疆S800上装的是车辆定位的,爱车安GPS定位跟踪器,平台很好,我的车用的全是这款,5-6年了,定位效果很好,呵呵,,,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1&id=781231527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GPS 成品造型貌似看着是给小孩子准备的

是的,但是我们能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你那也是-18度,,你是只给电池做了保温,,飞控做了保温了吗?我也是用的NAZA V2,白天也是-15左右。

飞控没有保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把GPS跟踪器,挂在离GPS天线,飞控的原件远一点的地方,马上解决问题,乱飘的现象木有了,回复正常 ...

不是一码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把GPS跟踪器,挂在离GPS天线,飞控的原件远一点的地方,马上解决问题,乱飘的现象木有了,回复正常 ...

飞机上的GPS的价钱,能买几个定位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東西因該是AGPS靠的是行動電話基地台!三點定位,在基地台密集的地方確實誤差約15m左右
但如果說在山區、 ...

地面站有,一样飞丢,我就是拿着地面站飞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哥:佳明的如何 gtu 10

没用过啊

网友F:
求个私信 GPS地址 谢谢 找尸体啊找尸体

楼主:
引用 网友F:
求个私信 GPS地址 谢谢 找尸体啊找尸体

看主贴最后一张图,淘宝搜

网友(2014-04-01):
你好,可以请教一个问题么?DJI的地面站使用的时候必须联网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