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sdmini模块这样连线可以吗?

楼主(2013-12-16):
通过iosdmini上的 CAN-BUS扩展端口连接H3-2D云台模块,这是不知是否可行?这样可以不用专门的CAN-BUS模块来连接云台和iosdmini模块

按这种接线是可以的,已经连接图传(第三方图传)测试成功,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A:
没法安图传了,还要OSD干嘛?

网友:
可以这么接,但是图传接哪儿?

网友:
可以这么接。

网友:
用第三方图传就可以

网友:
可以的如果接口不夠可以買個can hub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法安图传了,还要OSD干嘛?

怎么可能没法安装图传呢?ISOD是先把摄像头或录像机的视频输出接到IOSD的视频输入口,再有IOSD的叠加视频输出到图传发射,再由地面接收,看摄像头的取景或地面录像,同时也看到了叠加的飞控信息,咋个会说没法安装图传呢???是没有搞懂?

网友:
这样 配IOSD 还得买个can hub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么可能没法安装图传呢?ISOD是先把摄像头或录像机的视频输出接到IOSD的视频输入口,再有IOSD的叠加视频 ...

你自己按你说的装一遍就知道了 呵呵

网友:
可以这样接,大疆的can口都可以随便接,除了A2的can1和can2口有要求。。图传也可以接的。图传发射端不需要连can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按你说的装一遍就知道了 呵呵

这个是IOSD卖家的图片介绍。自己看看我说错接法了吗?

网友:
为什么楼上会有魔友说装不了图传?图传又不需要接can口!

网友:
此图接法完全正确。

网友:
是这么接的,楼主只是没有把接图传的根线画出来而已

网友:
可以这么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