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的pid参数怎么恢复默认值?

楼主(2013-12-16):
apm的pid参数怎么恢复默认值?

网友A:
沙发,重新加载一次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重新加载一次固件

不是啊,刷了之后还是原来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啊,刷了之后还是原来的啊?

刷固定翼然后再刷四轴,不然你的就是默认的了

网友B:
setup

erase

搞掂

网友:
二种方法,
1、先刷汽车,断电上电,刷回多轴,
2、SETUP 回车 erase回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setup

erase

还是这个方法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