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动力后的疑难杂症!给60的油,电机就极速了

楼主(2013-12-16):
细节问题是这样。xg8遥控,电机换下后。油门推到60左右,电机就极速了,铂金的电调。按照说明书校准了油门行程!校准后还是60就极速了。怎么回事,还有就是飞机被风吹下来要推很多油才能拉起来,,感觉就像没力一样

楼主:
各位知道的帮帮忙新手不容易

网友:
看看遥控器设置吧。是不是遥控器的通道形成不正常?

网友:
油门曲线有没有问题,确认电调重做校准!还有就是检查电机和电调的连接处有无松动,有无缺相!

网友:
小手一抖。一分到手

网友:
重新设置油门行程

网友A:
换的电机KV值一样吗

网友:
小手一抖。一分到手,借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的电机KV值一样吗

不一样,油门校准后还是一个吊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一样,油门校准后还是一个吊样

KV值不一样转速当然不一样了
KV分别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KV值不一样转速当然不一样了
KV分别是多少

校准后还是不行,这个是4000kv的,之前那个忘记了

网友:
确认一下电调的各项参数是否正确,是否使用了电调的定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校准后还是不行,这个是4000kv的,之前那个忘记了

4000KV高了,配11T的齿,最大12T

网友:
开定速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00KV高了,配11T的齿,最大12T

现在是11t  大齿盘1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00KV高了,配11T的齿,最大12T

而且飞机没力一样,表现在,风把飞机吹下来时,人家飞机轻推飞机就起来了,我要推很多飞机才能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而且飞机没力一样,表现在,风把飞机吹下来时,人家飞机轻推飞机就起来了,我要推很多飞机才能起来,

具体配置啊
螺距、油门曲线啊
一次性发帖问了,省的别人一次次问你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