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L 尾巴问题

楼主(2013-12-16):
一直都用325的桨飞的,换了360的大桨没飞起来 直接炸鸡了 大桨扫烂了。主轴弯曲了。修好以后试飞 机身有共振现象。回家继续修 换了横轴跟尾轴,共振基本消除 ,但问题来了  起飞时油门稍大 尾巴会移位(在大点 就会原地转圈)打点尾舵 就可以起飞  起飞后 一切正常 也不共振 尾巴也不左右晃, 但是一打尾舵  尾巴还会左右摇晃一会(大概有5 6秒)才会停下 继续安逸的飞行。。 求高手 分析下原因  用的3GX 4.0

网友:
改480了吗

网友A:
修好后用的什么大桨啊?如果是360桨的话,扭力增大了,与之配合的尾桨也要增加反向扭力,所以要调整感度。

楼主:
感度修改了。 现在的问题  正常飞行的时候 打尾舵 然后停止打陀  尾巴会自己 左右摆动一会 动静还挺大  晃动晃动的  左打时动静稍小  右打时动静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好后用的什么大桨啊?如果是360桨的话,扭力增大了,与之配合的尾桨也要增加反向扭力,所以要调整感度。
...

用的360的桨  有个模友说 是尾巴回弹(打到一个位置 停下的时候 尾巴回弹两下才刹住)  我感觉跟我的现象一样 请问3gx 应该怎么调整?

网友:
这个要调整停止增益,也就是尾舵的刹车力度
3GX我没用过,如何调整,你看看说明书啊,应该有的

网友:
450就是用325浆,360浆尖的速度和450原配尾浆浆尖速度不匹配。加长一点尾浆试试,原则是大浆尖的线速度和尾浆尖的线速度要大纸相同

网友:
换360桨,尾桨要用新款的加长尾桨

网友:
450L就是个怪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