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玩过FPV的能够给一些经验,特别是对于图传

楼主(2013-12-16):
        几年前为了玩FPV就买了一些设备,但是感觉都不中用,现在想捡起来继续,但是在购买设备时总觉得需要谨慎,担心买个设备传输距离还是只有300米内,效果又不好还需要重复投资。
        想了解一下各位成功玩过FPV的玩家,你们在选择图传设备的时候主要是看中什么指标?
        1、频率重要吗?1.2G、2.4G、5.8G,一般是倾向于选哪种?如果我的控是2.4G的,是不是就不能选2.4G的图传?那么这几种频率的图传的传输质量和传输距离上有差别吗?另外如果以后上增程,对这个图传的频率有要求吗?
        2、我4年前用过1.2G、2.4G的,传输距离都在300以内,难道以前的设备都是这样的吗?还是因为有干扰?如果是干扰,要怎么规避干扰?现在的设备不加增程的话一般可以多远,要怎样才能实现远距离?
        3、我看好多设备都有从200mW到1000mW的,这个功率对传输距离有直接的影响吗?是不是成正比关系?
        4、图传这一套是不是应该单独供电?如果用了稳压模块是否就可以跟动力使用一个电源了?
        最后我想买一套图传不加增程有2-3公里距离,传输稳定,图像清晰,能不能给我推荐几款?
        另外,玩过FPV的各位,你们在显示器的使用上有什么看重的点吗?比如是否在乎亮度?是否在乎自带电源?对于自带5.8G接收的图传,好用吗?
        对于飞控+OSD,你们一般是用什么牌子的?飞控这东西影响大吗?
        对于摄像头,你们一般是用单独摄像头还是用狗这类既录像又当作摄像头?

        问题有点多,希望玩过的人能够总结一下自己的经验,给我等一个提携!谢谢!

网友A:
1.
1.2G的原则上适合远航,但是有干扰GPS和2.4G控的可能,2.4G图传因为和2.4G遥控器频率重叠,一般很少用,5.8G图传对环境要求较高,不能有遮挡。2.4G图传和2.4遥控器理论上可以在一起用,但是由于频率接近,容易产生干扰,如果遥控器跳频能力有限,飞远以后干扰可能性大大增加,所以一般不用2.4G图传和2.4G控。这几种图传的距离其实都差不多,取决于电磁环境和飞行环境。上增程一般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用2.4G功放,这个绝对会干扰2.4G图传,1.2G和5.8G倒是问题不大,另一种是改433M,如果用了433M发射系统,那么用什么图传都可以了,这时候我反而推荐用2.4Ghz图传,这样一来,飞机接收机用433M,GPS用1.5G,图传用的2.4G三者的频率离得很远,大大降低互相干扰的可能。
2.
距离近取决于图传的功率还有天线。我手上的1.2G 800MW图传,用了三叶草天线,随随便便就能飞到1公里开外,同样的图传用了原装棒状天线,400米左右开始就有一定雪花了。我还有一个5.8G 600mw图传,用的三叶草天线,地面拉距可以到500米,空中距离应该也能到1公里左右。一般的棒状天线会有死角,当飞机的姿态正好处于天线的死角时,就有可能出现信号差,而三叶草天线就有效解决这个问题。还有图传的频道也会对干扰有影响,取决于周围的电磁环境,有些频段正好处在周围的干扰频段上也难免受干扰。
3.
原则上是功率越大,距离越远,但不是比例增加的。取决于图传的做工,所用的天线,以及周边电磁环境。
4.
独立供电绝对是很好的方案,保证图传稳定供电,但是太重了,用稳压模块是个很好的选择,可以和动力电共用一块电池,起码我现在就在用这种方案,也用了很久了,减重,而且不占空间,不过相关配线得自己做。

至于你说的买什么图传,具体我就不推荐了,避免广告嫌疑,只要买到正品,那么1.2G 800MW。2.4G 1000mw。5.8G 500或600mw绝对能满足要求。前提是买的正规品牌正品货。如果在3公里范围内飞行的话,用三叶草天线是比较理想的,死角小很多。

显示屏没啥区别,一般大家好像都比较在意是不是会蓝屏,其实只要在能收到信号以后,能及时恢复图像,在信号比较弱的时候,不蓝屏即可。亮度当然越高越好,越轻巧越好

飞控么,也没什么区别,市面上的各种飞控大同小异了,只要能够有失控返航这一功能就OK了,至于OSD么更是没什么太大的,简单明了,把必要的飞信参数显示出来即可,太多的参数反而让人看得眼花缭乱。

摄像头就看经济能力和载机了,大载机无所谓那点重量,一个摄像头用于飞,再挂一个摄像机都没问题,小载机载重有限,一般就是又录像又当作摄像头的设备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1.2G的原则上适合远航,但是有干扰GPS和2.4G控的可能,2.4G图传因为和2.4G遥控器频率重叠,一般很少用, ...

赞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1.2G的原则上适合远航,但是有干扰GPS和2.4G控的可能,2.4G图传因为和2.4G遥控器频率重叠,一般很少用, ...

非常感谢!消化学习中,回头仔细品味一下,有新的问题还会再继续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1.2G的原则上适合远航,但是有干扰GPS和2.4G控的可能,2.4G图传因为和2.4G遥控器频率重叠,一般很少用, ...

说得真好!

网友:
说得非常好!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1.2G的原则上适合远航,但是有干扰GPS和2.4G控的可能,2.4G图传因为和2.4G遥控器频率重叠,一般很少用, ...

消化了一下你说的内容,又有几个问题想请教:
1、433的频率会不会跟对讲机有干扰?一般手台通信频率大多是400到439之间,刚好覆盖433,而且手台通信的信号在我们周边似乎太常见了。为什么433反而不会被干扰呢?如果有干扰为什么增程反而选择433呢?
2、三叶草天线阵有这么强的作用?是不是一般设备要上?可不可以用在2.4G遥控和接收上面?
3、你说的增程主要是遥控的吧,图传一般有使用增程的吗?要是遥控用了433增程,图传可以选择什么增程呢?
另外有没有人用过5.8G图传接收一体的显示器?在图传接收这一块有没有什么改装的潜力?如果要改增程的话5.8G图传接收一体的显示器能够改装吗?
不好意思!又出了一堆问题,不胜感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
1.2G的原则上适合远航,但是有干扰GPS和2.4G控的可能,2.4G图传因为和2.4G遥控器频率重叠,一般很少用, ...

另一种是改433M,如果用了433M发射系统,那么用什么图传都可以了
--------------------------------------------
那你意思是加了433,2.4G的控也能用1.2G或2.4G的图传啦,不会干扰了?

至少1.2G图传还是会干扰GPS吧。

网友:
是来跟沙发学习的

网友:
发射功率跟距离,很不幸,不是线性关系,而是开根号。
即: 功率翻倍,距离只扩至1.4倍;要距离加倍,需四倍功率。

433MHz。。。。泉州人民表示他们的廉价产品遍天下。小区保安、餐馆服务生。。各个5W功率。。。广袤无人的西北更合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消化了一下你说的内容,又有几个问题想请教:
1、433的频率会不会跟对讲机有干扰?一般手台通信频率大多 ...

1.很显然433M和对讲机频率重叠了,所以你说的干扰问题实实在在是存在的,对于早期的433M遥控系统而言,被对讲机干扰的概率确实很大,其跳频能力有限。而现在市面上常见的各种433M遥控系统做了很大改进,跳频能力提高了,如果遇到同频率干扰,立马跳开干扰频率,所以现在的433M系统抗干扰能力比较强。不过如果遇到十分强大的干扰,或者用对讲机的人实在太密集了,跳频跳不开,那就只能被干扰了。不过一般来说不要往人群密集的地方飞,不要在军事设施附近飞,就可以减少被干扰的可能,飞远就成为可能了。
2.三叶草天线不是阵,就是单独一个天线而已。三叶草天线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它的频率是确定的,天线上那些花瓣的参数,比如长度,粗细都是严格按照公式计算出来的,所以原则上讲,一副三叶草天线只能对应一个频率。那么问题就来了,我们手头上用的2.4G遥控器的频率并不是固定的,遇到干扰的时候,遥控器会跳频,这时候频率就变了,那么与三叶草天线的频率就不匹配了,就没法正常使用,反而得不偿失。而图传则不一样,图传的频道相对是固定的,即便因为温度等外部原因导致频率产生漂移也不会飘的太离谱,所以图传适合用三叶草天线。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天线尺寸,5.8G三叶草天线有两个大拇指那么大,1.2G三叶草有2个拳头那么大,所以2.4G的三叶草介于两者之间,对于机舱空间有限的FPV载机来说,也不适合把三叶草天线用在接收机上。所以并不是所有设备都要上三叶草天线。而图传通常放在外面,所以天线尺寸影响不大。。
3.图传通常没有增程,目前要想增程唯一的办法就是换更大功率的图传,不过也不能太大,过大功率的图传容易干扰周边电子设备,而且耗电大,发热大,尺寸体积重量也大。目前大家常用的图传中1.2G图传最大用1500mw(1.5W)。2.4G用的人不多所以我不知道,5.8G图传用的最大功率为2W。当然你也可以用更大功率的图传,不过会有什么后果我就不知道了。用了433M遥控系统以后,不存在图传曾程问题!
至于接收端,很抱歉我只能说改装余地不大,最多就是换换天线,换质量更好的接收机,仅此而已。

至于天线我再给你普及一下,常用图传天线有3种:
1.原装棒状天线,是全向天线,这种天线表现中规中矩,会有死角,在某些角度会收不到图像,距离中规中矩。通常在2km以内用比较爽
2.三叶草天线,是全向天线,这种天线就是减少死角,收不到图像的概率大大降低,不过距离也是中规中矩。通常在3km以内用比较爽。
3.定向天线,我所说的定向天线是特指接收端用的。(在飞机上的发射端通常都用全向天线)定向天线最大的特点就是在某个方向上接收信号能力特别强,一旦不在特定的方向上接收信号那么效果就会大打折扣,所以方向性特别强,死角特别大,但是距离特别远。8公里以内用比较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另一种是改433M,如果用了433M发射系统,那么用什么图传都可以了
------------------------------------ ...

现在433遥控系统有两种接法,一种是直接从遥控器高频头引出PPM信号出来给433M发射系统,这样遥控器自带的2.4G发射器可以不用工作,遥控器自带的那个2.4G接收机就可以丢到一边去用不到了,如果是这种接法,用2.4G图传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还有一种接法是转接法,因为有些遥控器的高频头不可拆卸,或者根本没法引出信号来,这时候就通过遥控器自带的接收机来给433M发射机提供信号,相当于说2.4G遥控先给2.4G接收机发射信号,而2.4G接收机再把信号通过导线传给433M发射机,发射出去,这样就相当于是原来那个接收机就摆在地面使用了。如果是转接法,就不能用2.4G图传,毕竟会有干扰。

此外,不论是不是改了433。2.4G控和1.2G图传原则上是能够同时使用的,起码我现在就是这样用的。干扰理论上确实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把图传远离各个电子部件,我的图传天线和GPS离了至少有50公分,至今没出现图传干扰GPS的情况,不过也不可掉以轻心,难保哪天就干扰到了也说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很显然433M和对讲机频率重叠了,所以你说的干扰问题实实在在是存在的,对于早期的433M遥控系统而言,被 ...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图传因为频率相对固定,更多使用三叶天线,遥控更多考虑距离所以用433增程?
但是我个人觉得失控还有飞控板可以保证返航,要是在空中没有图像信号,岂不就是等于瞎子开飞机?那不是更危险?我觉得图传的距离和稳定性应该比遥控更重要吧
另外,你说的定向天线都只能在8公里以内,那大于10公里的用什么办法呢?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433遥控系统有两种接法,一种是直接从遥控器高频头引出PPM信号出来给433M发射系统,这样遥控器自带的 ...

谢谢详细回答。照你第二种接法,那天地飞7遥控也能很方便的接433吗?不需要拆空控引出线?直接接接收机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图传因为频率相对固定,更多使用三叶天线,遥控更多考虑距离所以用433增程?
但是我个 ...

第一个问题,你说的没错,就是这样搭配。
第二个问题,飞行时丢失图像的确是一个很让人揪心的事情,也是我们所要极力避免的事情。通常飞机飞远以后图像并不是一下子就没了的,而是慢慢的信号变弱,雪花增多的。当你自己觉得图像质量已经难以接受的情况下,就赶快返航。不要再硬飞。但是也不排除哪里出了问题,图像一下子就没有了,遇到这种情况,赶紧做反应,最好是立即切自动返航。通常由于图传系统只是出了一些小故障,比如天线死角或者电磁干扰,图像在返航后一段时间就会恢复了,这时候你可以决定是继续返航或者换个航向继续飞。如果出现严重故障,比如图传掉电等导致图传损坏没法继续工作了,基本上就只能赌一把了,切自动返航,看看GPS和飞控是不是足够给力了,反正不少模友就遇到过这种情况,返航过程可谓度秒如年,只有当飞机出现在可视范围后才能安心一些。

所以图传的可靠性强一些是必要的,的确有图像绝对比什么也看不见全靠飞控自动驾驶要可靠很多。

我所谓的爽飞距离是指平均距离,在这个范围内图像总体比较清晰,飞起来也很安心。要说飞远的话各种天线都是有潜力的,曾经有模友试过用原装棒状天线飞出7公里远距离,也有用3叶草天线飞出9公里距离的,不过那种情况也是少数,要求周围电磁环境足够干净,飞行员心理素质足够过硬,因为上述两种天线飞远以后所接收到的图像雪花已经很严重,图像也是时有时无了,可谓艺高人胆大。
真要飞很远基本上只能用定向天线,而定向天线也是有很多种的,像我们最常用的平板天线还有农村用于接收电视信号的八木天线,甚至是锅盖雷达罩抛物面天线等等都属于定向天线。而就算是定向天线里最我们最常用的平板天线也有多种规格,参数。不同的参数有不同的效果。最常用的参数就是增益了,对于增益这个参数,最基本的理解就是增益值越大,能接收的距离越远,但是方向性越强,接收范围越窄。平板天线常用的增益为8db~14db,很明显,14db能接收的距离远,但是方向性较强,范围窄;而8db的天线接收的距离稍短,但是范围稍稍广一些。
综上,飞什么距离选什么天线。像我胆子小,谨慎,我不喜欢飞太高太远,通常我只在3公里范围内,500米高度下飞行,那么对我来说三叶草天线就很适合我用。如果说你胆子大,具有挑战精神,想飞远,那平板定向天线可能就是你的第一选择。于是现在还衍生出一种叫做自动追踪的装置,原理就是把定向天线架在自动追踪装置上,该装置可以自动对准飞机,从而实现了远距离大范围飞行而不用担心飞得太high了。飞出接收范围而丢失图像信号。感兴趣的话自己去研究下AAT这个东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详细回答。照你第二种接法,那天地飞7遥控也能很方便的接433吗?不需要拆空控引出线?直接接接收机就 ...

没有错,你不需要拆控,直接用接收机就可以了。关于433m的接法问题以及使用效果可以搜索论坛上其他模友的帖子,我不是行家,我就不好班门弄斧了

网友:
可以,2楼解释较全面

网友:
赞同..没有错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你说的没错,就是这样搭配。
第二个问题,飞行时丢失图像的确是一个很让人揪心的事情,也是 ...

非常感谢!

网友:
都说的很好~

网友:
这个帖子回答得太全面了,学习不少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
1.2G的原则上适合远航,但是有干扰GPS和2.4G控的可能,2.4G图传因为和2.4G遥控器频率重叠,一般很少用, ...

那么是不是最好的组合就是433M遥控,2.4G图传,这样的话2.4G依靠本身的强抗干扰性可以提供稳定的图传,而且433M可以提供较远的遥控距离?但是这样其中又有一个小问题,由于433M在手机以及对讲机频段中的冲突,有可能会对遥控产生干扰,这个时候又希望是能有2.4G干扰性的功能。OK,既然这样,那么换回2.4G+功放+高db天线来遥控(距离也是可以达到10KM的),这样的好处就是远距离遥控并且抗干扰性强,解决了433M干扰的弱点,此时将433M改为图传(貌似现在市场上没有433M图传的设备,权当假设),那么远距离图传的问题也容易解决。由此得出的结论是:2.4G+功放作为遥控,433M作为图传为最好的选择,但结合实际,由于难买到433M的图传(动手能力强的自己可以改,这总情况战且不考虑),应此退而求次,选择直接433M高频头遥控,2.4G+功放作为图传。根据你的信息,请问我这番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么是不是最好的组合就是433M遥控,2.4G图传,这样的话2.4G依靠本身的强抗干扰性可以提供稳定的图传,而 ...

原则上是可以的,用433M做图传,2.4G控+功放这种搭配恐怕是比较完美解决了干扰和距离问题了。但是就是现在没有433M的图传,即便有,效果也不好,因为图传一般不具有跳频能力,除非不计成本,一旦干扰了,就雪花了,那么遥控距离再长也是无用的,但是目前用的最多的2.4G 2W功放这个东西多少还是有点争议,说是辐射大,对身体不好,经过我的研究发现2.4G功放的这个辐射并没有大到可能严重伤身体,不过用时间长了肯定是不好的,所以少用为妙,偶尔远距离飞一飞没问题。
而第二种方案有点不太科学,首先,目前好像找不到哪家的控是原生433高频头的,基本都是通过接收机转发或者用PPM信号引出发射的,当然这个不是大问题,问题在后面,2.4G功放重量有点重,带上天增加额外重量,此外,飞机上各个部件间的距离都比较近,如果图传发射功率过大,飞远以后难保会对机载设备产生影响,所以飞机上一般不用功放,连大功率图传都很少有人带。除非能完美解决重量和抗干扰能力,不然不建议把功放挂上飞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则上是可以的,用433M做图传,2.4G控+功放这种搭配恐怕是比较完美解决了干扰和距离问题了。但是就是现在 ...

学习了,但是其中的433高频头国外已有,在hobbyking上也有卖,价格也不贵,1w的也就200人民币不到,但是并不是和传统的高频头一样立马就可以plug and bind, 它是开源的。

网友:
到底怎么配啊,我也在纠结中,高人指点啊

网友:
说的都很好,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消化了一下你说的内容,又有几个问题想请教:
1、433的频率会不会跟对讲机有干扰?一般手台通信频率大多 ...

图传可以用平板天线,比如5.8g 2000mw 机上发射机用3叶草天线,地面加14db平板天线

网友:
谁知道电台怎么用?谢谢

网友D:
首先,不玩多轴,一定不要用5.8,除非你加跟踪云台首先5.8距离不是一般短,亲身体验,我2w图传,距离大概是1km就蓝屏,开了遥控器天九一代,300米蓝屏,2.4波衍射出5.8信号,耦合干扰图传接收。用1.2要绕线远离舵机线,gps就可以了。我用着没干扰,我用433,433选择上有非凡,切糕,arkbird,经济好选ark,不好就非凡,切糕和非凡一样都是开原的,但是非凡附近有切糕可能会调频,这个要注意,2.4图传据说挺不错,如果用433,2.4是个不错的选择,但是就是不知道附近有2.4的遥控器你接收机会不会收干扰,实验证明,非凡433与柏通接收机1.2干扰,要三脚架远离,通过改535频率,干扰明显减小,不知道换罗美会不会没有干扰这个没有测试,但是换了535频率,距离影响是有,但不是很大,切糕和非凡对比,非凡功能强大。切糕433与罗美1.2接收不干扰,说明罗美屏蔽做的好,推荐,柏通发射罗美接收加433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学习。准备实践。

网友:
有高手解答是福分呀

网友(2014-01-22):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你说的没错,就是这样搭配。
第二个问题,飞行时丢失图像的确是一个很让人揪心的事情,也是 ...

推荐个好的aat吧

网友A:
AAT我没玩过,也没研究过,这个我就不好推荐了!抱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AAT我没玩过,也没研究过,这个我就不好推荐了!抱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你说的没错,就是这样搭配。
第二个问题,飞行时丢失图像的确是一个很让人揪心的事情,也是 ...

学习了!

网友E:
信息量好大,学习学习

网友F:
学习下,很有帮助呵

网友G:
谢谢了!!在这学习到许多过去想知道的知识,虽然还是一知半解,但也有开窍的感觉了。

网友H:
请教个问题,有些玩家说GPS信号线和图传的信号线用锡铂纸包起来可以减少干扰有没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