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手一台6140车床,摸不清转速

楼主(2013-12-16):
新入手一台二手6140车床,摸了几天没搞清楚转速档位,最右边档位的长杆只能在红色和蓝色之间切换,短杆只能在黄色和绿色之间切换,理论上是可以对应到最左边档位圆盘上两个颜色之间的转速的,但好像不对,有没有哪位兄弟知道的指点一下。

网友A:
买这么大的床放在那儿

网友B:
什么价格收的?

网友C:
论坛里的大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这么大的床放在那儿

俺在农村,大把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价格收的?

22K,有点小贵,但附近玩这个的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论坛里的大床了

干平常的活,一般都需要6140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D:
右边的杆可以切4档。左边的可以切6档。一共有24级速度。左边的从外到里有四圈。 图上看不清。估计是每一圈是由两种颜色组成。先由右边两杆选色。然后再选择左边相应圈的转速

网友B:
引用 楼主:
22K,有点小贵,但附近玩这个的少

22K也不便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右边的杆可以切4档。左边的可以切6档。一共有24级速度。左边的从外到里有四圈。 图上看不清。估计是每一圈是 ...

初初我也是这么以为的,可以实际试了,不太对劲,例如右边长杆红色位,短杆黄色位,左边圆盘上黄红是800转,红黄是29转,不知如何选这两个的转速,转动圆盘档位,有的好像是里圈的慢速,有的档位好像又是外圈的高速,上一下这两个地方的特写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K也不便宜了

是贵了些

网友E:
应该2个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2个把吧

全部的档位图

网友F:
2K2是2万还是2千?、

楼主:
引用 网友F:
2K2是2万还是2千?、

22K是2万2千

网友G:
引用 楼主:
初初我也是这么以为的,可以实际试了,不太对劲,例如右边长杆红色位,短杆黄色位,左边圆盘上黄红是800转 ...

800转和29转那是非常明显的差别了,这样按你说的测试一次也就摸清规律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22K是2万2千

确实是那个,我问问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G:
800转和29转那是非常明显的差别了,这样按你说的测试一次也就摸清规律了吧

转速是可以判断出的,比如现在是29转,但当我想得到800转时,却不知如何操作,已经买了测速表,到时再仔细摸摸

网友G:
引用 楼主:
转速是可以判断出的,比如现在是29转,但当我想得到800转时,却不知如何操作,已经买了测速表,到时再仔细 ...

破费了,没必要。比如短黄长红是29转,那么位置对调就是800转了。很固定的模式玩两天就摸索出来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俺在农村,大把地方

羡慕啊俺家在居民密集区,玩个机床好痛苦

网友:
引用 楼主:
初初我也是这么以为的,可以实际试了,不太对劲,例如右边长杆红色位,短杆黄色位,左边圆盘上黄红是800转 ...

有可能是反车

网友:
引用 网友H:
羡慕啊俺家在居民密集区,玩个机床好痛苦

你是玩车床痛苦,俺是买设备痛苦

网友H:
有车床,迫于扰民的原因不能玩的尽兴,那也是很痛苦的,比没设备玩还痛苦。每天回家不吃晚饭抓紧折腾,到了20点就不敢开机了,看着JJ干瞪眼。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车床,迫于扰民的原因不能玩的尽兴,那也是很痛苦的,比没设备玩还痛苦。每天回家不吃晚饭抓紧折腾,到了 ...

晚上8点后只能坐在这电脑前,发帖+流口水。

楼主:
引用 网友G:
破费了,没必要。比如短黄长红是29转,那么位置对调就是800转了。很固定的模式玩两天就摸索出来了。

这样也简单,但是长杆只能在红蓝之间切换,短杆只能在黄绿间切换

网友I:
楼主除了做模型外还想干什么?单单为做模型买下6140有些大了点。真是铁了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除了做模型外还想干什么?单单为做模型买下6140有些大了点。真是铁了心了!

不是用来玩模型的,呵呵,做些机加工的活

网友:
哦那还可以!先以“生计”为主是对的。先要有饭吃,然后才可做模型。

网友J(2014-03-13):
你这个价被人家宰了...  如果可以  还是退掉吧

网友:
看店的家伙,已脱离DIY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这样也简单,但是长杆只能在红蓝之间切换,短杆只能在黄绿间切换

CDZ6140系列技术规范书_百度文库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zd4VgdapnH3sfRqK6zu
百度找的  不知有没有用哦

还是这种档位好找哦 建议退货换一台

还是这种档位好找哦  建议退货换一台

网友L:
这个 要2W2千 给坑了吧!~

网友M:
组合调挡,左边的转速盘转速对应两边的色,一个分区四个转速,对应右边挡两两相组合成四个挡位

楼主(2014-05-20):
引用 网友K:
CDZ6140系列技术规范书_百度文库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4ebOVyUwq4E6oGF5q-IahoxBzk-i6l4YGo ...

感谢提供资料,已经买转速表测出来了,指示的位置应该是动过,所以对不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 要2W2千 给坑了吧!~

价格高点低点正常,这个真不能算是坑。

楼主:
引用 网友M:
组合调挡,左边的转速盘转速对应两边的色,一个分区四个转速,对应右边挡两两相组合成四个挡位

是这样的,只是指示位被动过,所以对不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这个价被人家宰了...  如果可以  还是退掉吧

卖家是个人用的,也许他感觉卖的太便宜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