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装太多东西精灵就会抽?

楼主(2013-12-16):
    狗思,图传,iosdmini,pmu,没换主板,用的h3-2d的小盒子控制的。先不谈重量什么的,现在gps基本搜不到6颗以上的星星,不知道是不是天气原因,很空逛的场地。  5星强制起飞,东摇西晃没个准。已经做了电脑上的高级校准和飞机上的横竖校准,都没用。 有的时候在飞机静止搜星状态,图传iosdmini却显示飞机正加速往一个方向猛飞,最高能到好几十米每秒……这幸亏是没飞起来啊  不然不是飞跑了?  很羡慕那些能用naza v2钉钉子的人   我不要说钉钉子了,5米范围内能不乱跑就不错了。。。 是不是东西装太多互相干扰抽风了?  难不成非要我把这些东西都拆下来?

想问一下大家的技术人员 ,有好的处理方案吗?

网友A:
你***了东西,重心会有一定的位移。你要调整一下重心,而且还要适当调整一下感度

网友B:
圖傳幾w功率太大!離gps天線端太近都會影響接收能力的!改個位置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圖傳幾w功率太大!離gps天線端太近都會影響接收能力的!改個位置試試

图传是600的  已经放在机外的led灯后面了  难道还有干扰?   难道只有图传一个干扰源吗?  如果真是他  想想办法倒是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了东西,重心会有一定的位移。你要调整一下重心,而且还要适当调整一下感度

中心详细研究过  捏着精灵的腰前后左右都是平衡的   而且gps模式下重心能调整的吧  因该不是主要原因

网友:
干扰是有可能的

网友:
那是你装了东西没调感度

网友:
楼主,把感度调高点

网友:
我的不会啊!还有地面站呢!
还没有用过gps模式飞行,3块电池飞呢

网友:
这个东西多了抽是肯定的,你适当的调节一下感度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