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雕刻机和铣床的区别讨论!

楼主(2013-12-16):
我一直觉得对于工件硬度不高的条件下雕刻机和铣床区别不大,毕竟手动铣床干不了雕刻机的活,但是雕刻机可以干铣床的活, 后来有人说雕刻机在不求效率的情况下走刀多 误差大,但是我觉得,在雕刻机能力范围内的硬度应该问题不大,顶多就是效率低下来了,但是对于我们不是量产的玩家来说,效率高低不是问题,不知我理解的对不对,或者还是其他差别,欢迎讨论!

网友:
看个人对雕和铣的概念理解了,不是手动铣床才叫铣。个人认为大部分人用的都是铣的功能,只是下刀量大小问题。 个人愚见只要不用小直径刀具和尖刀,都是铣,不过是数控铣,单位时间切削量小而已。

网友:
各有各用,剪刀和钳子的区别

网友:
http://user.qzone.qq.com/1251542554/blog/1377268602看看这个吧,讲的挺详细的

网友:
不是全部铣都是手动的有好多是数控。我个人所知,如果你机器底子是做雕活的料,硬要干铣的活要用好的刀还会很伤铣刀。要数控铣干雕的活。他转速慢雕出来的光洁度很差。好多东西没有什么行不行,就是好不好用

网友(2014-12-18):
合二为一,加工忠心

网友A:
雕刻机和铣床的天生结构不同,注定用途不同。

雕刻机行程大,可加工面积大,所以机架尺寸大,不过运行速度快,运动灵活,但注定刚性无法和铣床比,所以只适用于软质材料加工,大面积材料。
铣床行程短,加工面积小,适用于重型加工。

雕刻机主轴转速高,同样功率的电机,转速高注定扭矩小,所以需要小进给量,但可以获得高精度,小粗糙度的加工表面。
铣床主轴转速低,扭矩大,故进给量大,但精度比主轴低,粗糙度更是没有办法比。

同样硬度的材料,同样一支钻头,转数对刀具磨损影响是最大的。而不是进给量和背吃刀量。
所以干同样的活,雕刻机下来的刀具,比铣床磨损严重不止10倍。基本上等于雕刻机的转数20000÷铣床转数500=40。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雕刻机和铣床的天生结构不同,注定用途不同。

雕刻机行程大,可加工面积大,所以机架尺寸大,不过运行速 ...

说的不错,但是第二句有个地方你说得不确切,就是你说雕刻机转速高得到的表面精度高,数控铣转速慢得到的表面粗糙度高,这里把精度和光洁度混淆了,要知道数控铣是尽力的增加每个部位刚性的,导致重量很大,惯量大就难以高速运行,但是换来的是几何精度以及切削精度的好处,表面粗糙度低并不是说精度就好,比如你一个镜子很光滑,但是是凹下去的,人家一个镜子不光滑,但是是平整的,高速切削本身就难以得到尺寸和几何上的精度了,各种因素吧,比如刀具磨损啊,震动啊,运行发热切削发热主轴发热等等。。。。。运行速度是越慢越好得到稳定精度,当然也不能无限制的慢。

网友:
这是我自己原创的见解:雕刻机和雕铣机数控铣是完全不同的三种机床,数控铣属于开粗及精加工孔槽箱体以及简单几何曲面类别类机床,机架以及主轴要具备高刚性,但是要高刚性就要在体积和重量上增加了,体积和重量的增加使运动惯性大大增加,不适合于高速进给运行加工,属于大象与老鼠的对比类型,雕铣机属于中等开粗型机床,是中等进给中等切削转速类铣床,并具备细微细节加工的能力,属于高进给高切削转速机床,因为高速进给切削是小吃刀量快进给速度运行,受力不会太大,就像一个人分十次背500斤上楼和一次背完500斤上楼所要求的体质不一样的道理,所以机架可以设计得比数控铣轻很多。而雕刻机属于超高速进给和超小细节加工机床,比如说要加工机械零件大型模具,要选择数控雕铣机,比如汽车的钣金模具,都是大型的,动不动就上吨的一个模具,要选用动龙门雕铣机,因为行车式龙门雕铣机龙门重量相对于成吨或十吨八吨重的工件来说微乎其微,驱动龙门需要的电机功率需要不大。而小型注塑模具先选择数控铣开出粗轮廓再选择雕铣床加工出光滑表面以及细小的细节部位。雕刻机一般只限于小型物件小去除材料加工,比如雕刻印章,以及玉石雕刻,家具上的花鸟图案雕刻,需要用针尖大的刀具一次去掉非常微小的材料才能保持材料不被破坏,那么吃刀量小了就要提升进给速度以及主轴转速才能得到平衡的效率,所以雕刻机进给上的F值一般都不低于7000MM/MIN,甚至几万的F值,主轴转速依据被加工材料以及刀具材料,是两万到六万转的都有的,高的主轴转速带来的是高的工件表面磨光面。所以要根据加工需求选择对应的类型机床,不要用雕铣床加工普通的木雕,那相当的不划算,要知道木雕这种东西并不要求精度,随便的丝杆导轨做成的机器能胜任,机器购买成本低,运行成本低,而雕铣床的导轨丝杆动不动就几万一套,对定位精度要求非常高,只适合用来做模具类的东西,用来雕刻木头实在是亏本生意,同样道理,数控铣属于大吃刀开粗类机床,一个零件需要去除很大的毛坯余量的时候如果选择雕铣床加工的话也是亏本的事,人家数控铣吃一刀深度你要吃十几二十刀才去除掉毛坯余量,人家一小时完成开粗,你用雕铣床的话十几小时才搞好,刀具损耗也比数控铣大十几倍,你说亏不亏本?如果是雕刻小的图案和材料的话,比如龙牌,龙凤图案,山水图案,诗词,佛像之类的木质铝质小挂饰,就应该选择微型雕刻机,原因:第一机器成本很低,第二运行成本很低,因为机构惯量小,所以能高速运行,效率提高了,电费下降了,运行噪音降低了。所以说具体事物根据实际情况来处理,不是乱来的,乱来的人白忙活不赚钱甚至亏本进去。本人原创非复制粘贴-----2014 12 16 17:05

网友:
上面说的行车式雕铣机和现在的大理石碑牌雕刻机一样的,只是结构上的强弱 区别而已,而广告用的动龙门数控机则属于雕刻机的范畴,力求降低龙门的重量来提升运行速度F值,而重量和刚性以及F值是熊掌和鱼的选择,要轻便灵敏就要降低重量惯性,那么只有做薄,截面积做些小些,或者用铝质材料,粗略雕刻铝和塑料一般的刚性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