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DJI帮忙解决一下,禅思Z15 GH2云台的问题

楼主(2013-12-16):
今年12月2号买的S800 EVO+A2+Z15 GH2+IOSD一套,回来飞了不到10个起落就发现两个问题。
1.我发现拍摄的画面有高频抖动,很影响画面,不知道什么原因。
2.云台自检完成后重视有5度左右的倾斜,这个到不影响什么,可以手动修正回来。
主要是第一个问题很影响拍摄,希望dji能解决一下,谢谢。

顺便咨询下dji能给推荐个适合s800 evo的电池吗 ? 我现在用的是格氏 10000 25c的,总是不到5分钟就得落地了。看论坛里大家用s800的留空时间还长些,是evo更耗电些吗?

网友A:
S800EVO+GH3·· 格式电池 1W 25C 正常 8分钟 回压都在3.6以上···现在测试一款雷鹏35C 1W的   9分钟 都没问题·不过这款电池的寿命还有待时间来检验······你的格氏 1W 25c 的\总是不到5分钟?? 新电池吗? 过放过吗? 充满有没长时间不用? 充电器显示内阻多少?你每次降落电池回压到多少?  飞机起飞重量?  所在地区海拔 ? 地区温度?  飞机感度? 飞机调整 重心 等等 这些都是 影响飞行时间的 因素! 看你应该是个新人 找个老鸟 带带吧  不然自己摸索比较痛苦  成都很多高手  小唐筒靴 就是一位 论坛能学到的都很抽象 飞机给高手看看  很多问题就能立马解决的了!

网友B:
我估计是气温问题,四川的温度也不适合不保温的电池了
顺便说一下,湖南有个哥们就是因为电池气候问题放电时间短了很多,他还是按照之前的时间飞行,飞远了回不来,直接坠机在山区,找不回来了。

网友C:
楼主两个问题我也遇到过,
回答第1个问题:电池板强度不够大,需要升级淘宝上有卖的加硬电池固定板。另外一个原因:IMU是不是放在电池板上面了,这样也会带来震动的。其实都懂后期都可以通过软件修复的。

问题2:检查云台遥控器微调是不是全部回中?

网友:
最近飞过一电,起飞前4•Ⅰ2,起飞后3•7,越飞电压越高,4分钟后降落3•8v。晕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S800EVO+GH3·· 格式电池 1W 25C 正常 8分钟 回压都在3.6以上···现在测试一款雷鹏35C 1W的   9分钟 都没 ...

多谢你的细心指导,电池都是新的,没有过充也没有过放,每次21.6落地,回压22-23v。成都海报也就500米,气温最近就在10度徘徊。确实的找个老鸟带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等解决,帮顶

谢谢,你也是一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估计是气温问题,四川的温度也不适合不保温的电池了
顺便说一下,湖南有个哥们就是因为电池气候问题放电 ...

真够惨的,我每次都是看这电压,不管飞了几分钟,21.6就落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两个问题我也遇到过,
回答第1个问题:电池板强度不够大,需要升级淘宝上有卖的加硬电池固定板。另外一 ...

真的吗?你加强电池板后就没遇到这个问题了吗?我的imu确实是在电池板上。第二个问题我的都有回中。必须要手动修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你的细心指导,电池都是新的,没有过充也没有过放,每次21.6落地,回压22-23v。成都海报也就500米, ...

格式 有负载 21.6  就落地   ··我汗啊···你有负载 20.6左右再开始降落吧  回压 3.6以上就行了··难怪你飞不久·

网友E:
这个问题 我感觉你应该返厂修理    我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减震套件的原因  你可以换个脚架试试

网友:
发段视频 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格式 有负载 21.6  就落地   ··我汗啊···你有负载 20.6左右再开始降落吧  回压 3.6以上就行了··难 ...

原谅我这个新手吧,主要好多老鸟都叫我21.6必须着地。我就听他们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 我感觉你应该返厂修理    我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减震套件的原因  你可以换个脚架试试

你换了减震套件后就没出现过这个问题了吗?

网友:
楼主您的问题我已知悉,请加QQ;2355602804,我一定会协助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换了减震套件后就没出现过这个问题了吗?

我上次遇到急事这个问题   但我就不知道你是不是这个问题了  你可以先试试换过之后震不震

网友F:
楼主的电池跟我有同样的问题,我的也是飞行时间超短!

网友G:
我的GH2云台也是上电自检后有一定的倾斜,始终矫正不了,可烦人。

网友H:
引用 网友A:
S800EVO+GH3·· 格式电池 1W 25C 正常 8分钟 回压都在3.6以上···现在测试一款雷鹏35C 1W的   9分钟 都没 ...

真是位热心的模友,基本上是有帖必回,我也刚入了一套S800EVO
,但我挂的狗思云台,格氏1W的电还在路上,续航时间应该没问
题吧!虽然有点大才小用,但飞起压力小啊,投入也不大,准备
马上换个狗3+来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S800EVO+GH3·· 格式电池 1W 25C 正常 8分钟 回压都在3.6以上···现在测试一款雷鹏35C 1W的   9分钟 都没 ...

雷鹏这款35c 1w我准备入手两个,你觉得如何?有没有1w5的电池推荐?

网友A:
引用 网友H:
真是位热心的模友,基本上是有帖必回,我也刚入了一套S800EVO
,但我挂的狗思云台,格氏1W的电还在路上 ...

只要电池 是正品  ·你挂狗飞··12分钟+··那毫无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电池 是正品  ·你挂狗飞··12分钟+··那毫无压力!

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雷鹏这款35c 1w我准备入手两个,你觉得如何?有没有1w5的电池推荐?

1.5W毫安的  我也一致在找  没有很理想的····可能对厂家来说有技术上的瓶颈···! 至于35C  1W 的雷鹏 大家都测试下先 ···这个有需要大家多测试和监督··才能成为一个值得信任的品牌··不过现在来说 放电性能还是可以的· ··寿命只能用时间来检验了···!

网友:
楼主全套花了多少钱?诚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W毫安的  我也一致在找  没有很理想的····可能对厂家来说有技术上的瓶颈···! 至于35C  1W 的雷 ...

受教了,你关注过最近才出的格氏16000 6s 15c的电池没?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我的GH2云台也是上电自检后有一定的倾斜,始终矫正不了,可烦人。

电池确实。。。试试达普吧,我也1万 25c 8轴,可以看下我的帖子 3.6报警 ,悬停13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电池确实。。。试试达普吧,我也1万 25c 8轴,可以看下我的帖子 3.6报警 ,悬停13分钟

我们一直用的都是达普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电池跟我有同样的问题,我的也是飞行时间超短!

你多少下的,我现在基本上都可以飞9分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池确实。。。试试达普吧,我也1万 25c 8轴,可以看下我的帖子 3.6报警 ,悬停13分钟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帮顶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多少下的,我现在基本上都可以飞9分钟了

你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用的什么电池?多少C?多少容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用的什么电池?多少C?多少容量的?

就是21v才开始降落,果然就多了很多时间出来,但是还时觉得危险。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就是21v才开始降落,果然就多了很多时间出来,但是还时觉得危险。

您是说你用格氏 10000 25c,飞到IOSD21v才下降?这能飞多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您是说你用格氏 10000 25c,飞到IOSD21v才下降?这能飞多久啊?

8分钟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8分钟左右

这样会不会太危险,我最低飞过21.5就不敢再飞了!

楼主(2014-02-18):
引用 网友C:
楼主两个问题我也遇到过,
回答第1个问题:电池板强度不够大,需要升级淘宝上有卖的加硬电池固定板。另外 ...

加硬电池固定板可否给个链接,什么方法都试过了,还是有震动。感觉就是电池那的震动传到了云台。

网友K:
引用 网友A:
S800EVO+GH3·· 格式电池 1W 25C 正常 8分钟 回压都在3.6以上···现在测试一款雷鹏35C 1W的   9分钟 都 ...

请问楼上前辈,你的EVO GH3,起飞重量一共多少,有没拆起落架

网友L:
引用 网友A:
格式 有负载 21.6  就落地   ··我汗啊···你有负载 20.6左右再开始降落吧  回压 3.6以上就行了··难 ...

3.4V不是过放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3.4V不是过放电了?

您的3.4V 是指有负载的情况 还是无负载的情况?

网友A:
引用 网友K:
请问楼上前辈,你的EVO GH3,起飞重量一共多少,有没拆起落架

标准套装 什么都没拆·  参考其他摸友说的全重 大概7.2KG  左右吧··具体没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标准套装 什么都没拆·  参考其他摸友说的全重 大概7.2KG  左右吧··具体没称过!

EVO+gh3 7.2KG肯定不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