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线高速飞行,点头怎么回事?

楼主(2013-12-16):
我的MIni CP  航线高速飞行,时不时要点头,怎么回事? 新手啊,求指教

网友:
此题无解

网友A:
直机高速飞行时是有抬头力的,是三轴陀螺仪修正的结果。

网友:
观察副翼和升降舵机是否抖舵,我的泉速,换了副翼舵机就好了……

网友:
感度太高,降低~~~~~~~~~~~~~~~~~~~~~~~~~~~~~~~~~

网友B:
我以为是MB,MB里面有调这个的选项,哈哈。

网友:
玩具v922的新手表示,正倒飞前进后退各种航线没有遇见楼主的情况,没听说mincp有这个现象,机械问题?or设置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直机高速飞行时是有抬头力的,是三轴陀螺仪修正的结果。

懂了,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直机高速飞行时是有抬头力的,是三轴陀螺仪修正的结果。

那点头是修正过度了吗?降低感度就行了还是根本就无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点头是修正过度了吗?降低感度就行了还是根本就无解?

降低感度是有效的,但降低了感度直机修正力下降,给飞行稳定性带来负面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懂了,谢谢

不客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以为是MB,MB里面有调这个的选项,哈哈。

我也以为是MB....

网友:
手法有关系吗?

楼主:
今天把感度降低了,好像解决了

网友:
无副翼直升机都有这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