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Z15怎么有办法支持1080P??求教

楼主(2013-12-17):
我想上一款机器只有1080P输出 但是Z15只能认1080i输出 有没有兄弟尝试过如此改造???

网友A:
有什么用?你就算再高清的回传到地面也是白瞎.....

网友:
没必要折腾呢 这样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用?你就算再高清的回传到地面也是白瞎.....

当然有用 我的素材是后期可较色的 图传无所谓 看个构图就行

网友:
记录和HDMI输出可以分别设置的。。。

网友:
记录和输出没什么关系吧……分开设置就行

网友B:
我想你說z15 in 1080p但Z15 5n 只支援1080i
而HDMI output 有分 1080i  1080P...
例如
nex5n  1080i  HDMI output
Bmpcc   1080P  HDMI output
所以....!!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有用 我的素材是后期可较色的 图传无所谓 看个构图就行

你到底说的是什么……相机输出只能1080i,但是录影是可以1080p的

网友:
这哥们明显不懂啥叫记录,啥叫输出

网友:
Z15还能让你上什么机器?

网友:
买一个自适应的 HDMI 转 AV 模块,再加上一个 2W 的5.8G图传(选尺寸小一些的,能装上Z15),换上三叶草与四叶草天线。安装时注意天线的摆放,能通过Z15的自检就好了。
试着多换几个频道,DJI的图传接收有时是能接收到第三方5.8G图传的清析图像的。

如果想用DJI的图传,可以用一个50mw左右的图传(不是 5.8G 的就行)中转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你說z15 in 1080p但Z15 5n 只支援1080i
而HDMI output 有分 1080i  1080P...
例如

提这个问题的原因就是我想上BMPC

网友:
我已自行改裝了z15 nex5n
將迷你HDMI to AV  的模块 裝在Z15底部,再將AV Out 改入 Z15 HDMI 內的兩根電線, AV 便跟Z15 的內部通上 z15 的 AV out,沒有纏繞電線了

如DJI 會BMPCC 云台 稍後就有 1080P 的HDMI 模块吧..!!

网友:
想上就上呗,不差钱就上B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