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K飞控修理--修了.

楼主(2013-12-17):
KK飞控摔坏了.那块垂直的小板被摔掉了.更麻烦的是,有一个脚把铜箔都给撕下来了.
请诸位大侠帮帮看看,如何修理?

这么修了一下. 接了一个电机试验了一下. 俯仰飞控板,电机转速有变化.  滚转和方向都会
改变电机输出. 修理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新的

能修还是秀秀吧.

网友:
lz这种情况焊盘都掉了
可以把板子上链接焊盘的那根走线用砂纸磨出来,飞一条线
仅供参考

网友:
可以顺着那个点找到其他的外露焊盘飞线连接。

网友:
把掉的焊盘后面的引线用小刀刮去一段绝缘层,用焊锡搭过去就行

网友:
飞线是最有效的办法,

网友:
应该可以修的,就是线一定要找好,然后自己飞线,考验焊接技术了哦。

网友:
义务帮修,邮费伤不起

网友:
回帖是种美德

网友:
这是什么东东啊

网友B:
哈哈楼主和我的一模一样我的也掉了,有修好了教下啊

网友:
掉的应该是一个陀螺传感器吧,三个轴掉了一个现在成两轴了,用小刀+飞线很容易修复

网友:
看起来这个掉下来的东西想装回去没什么难度啊!楼上的都说了很多好的办法。我想说的是飞控其它部位受伤了那才是问题。可以先不装那个小板,检查看飞控的状态,确定有没有维修价值再定。

网友:
飞线,万用表测测就ok

网友C:
就是这个孔和断的地方是相通的、
可以直接插一条飞线然后点焊一下

网友:
很好修的,这个不算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这个孔和断的地方是相通的、
可以直接插一条飞线然后点焊一下

后面貌似就是地,拽下铜箔的那个脚接地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后面貌似就是地,拽下铜箔的那个脚接地就可以了.

你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楼主和我的一模一样我的也掉了,有修好了教下啊

修好了.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试试吧

好了.没问题.

网友:
楼主好手法,众人拾柴火焰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