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700N-OS91发动机

楼主(2013-12-17):
请教OS91发动机我已经飞了70个起落左右,感觉和过去发动机的声音不太一样,噪音稍微有点大但是动力感觉还可以,请教各位老师,这个时候需要更换发动机轴承吗?还有700上的主轴承需要提前更换吗?请指导谢谢

网友:
检查发动机还是有必要的! 噪音大,轴承很可能已经挂了,最好拆开看看,如果不行就换掉!

网友:
发动机还能用一段时间,麻烦先把飞机的大轴承换掉。

网友A:
主轴承二颗,还有离合器杯里的轴承都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轴承二颗,还有离合器杯里的轴承都换掉,

发动机几个轴承

楼主:
总共需要更换哪几个轴承请指导

网友:
发动机换掉里面的大轴承,离合器杯全部换了,

网友:
换轴承啊换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