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俱乐部栏目
小型废气涡轮增压系统在模型甲醇发动机中的应用研究

楼主(2013-12-17):
求大神讲解,目前是什么方面制约了涡轮增压系统在模型当中的应用? 是体积能效比么? 还是说涡轮增压系统适应不了模型
发动机
的转速***变化?那baja呢?还是说涡轮增压系统只能用于4冲程发动机?求大神们解答一下或者探讨一下!
另外,最近在找AEM***电脑方面的资料,有熟悉的大神求给个技术支持! 多谢!

网友A(2014-04-02):
估计车行,涡轮增压需要在进气位置安装中冷器,防止压缩空气过热,还要给增压涡扇增加单独的机油润滑,空模的话估计要增重很多。。而且最重要的是这玩意在柴油机上应用的多的原因是柴油机都是缸内直喷的,而且柴油机主要是压缩燃烧,只要控制柴油泵的压力来控制转速,结构简单。汽油机如果增加涡轮增压的话要比柴油复杂的多,现在的电喷汽油机主要是电脑检测节气门的进气量控制转速,所以也是汽油机上涡轮增压不多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