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亚拓G600定速在8FG控上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3-12-17):
最近弄了个亚拓G600定速器配600N用,用8FG的控,在网上看了一大堆设定贴搞得一头雾水,说明书也说得含含糊糊,我现在的设置如下,不知道对不对:油门舵机接定速,定速上插在接收3通道和7通道,7通道反向,8FG第七通道默认governor,我直接进该项功能设定貌似G600灯号一切正常,能直接设置定速油门百分比,但没有试飞测试过是否能用。问题是根据说明书上说7通governor功能是配合futaba GY750定速用的,不知道和G600是否通用,网上有帖子说是要把7通改成aux2之类的,但其他百分比设定又不知道在哪。请问有谁明白这个怎么弄吗?

网友A:
“8FG第七通道默认governor” ----这句话前面的部分不能确定,因为控和你不一样,排线不能确定,但从这句话后面开始应该是一样的。要尝试定速是否有用,先转离合罩看定速灯是否转一圈闪一下,然后是在启动引擎后,调节定速下的百分比,正常的话应该是数字越大,转速会越高(当然是在负螺距飞机在地上的时候去观察,否则飞机就上天了)。如果数字越大转速越小,说明需要反向。
如果数字改变无反应,说明定速通道没插对或控上的通道分配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8FG第七通道默认governor” ----这句话前面的部分不能确定,因为控和你不一样,排线不能确定,但从这句话 ...

多谢,我到时候自己试试看,是说必须转一整圈才闪一次吗?我看有帖子说磁铁和探头重合的时候灯会灭掉,我昨天自己在家转的时候没看见灯灭呢

楼主:
设置完定速以后油门曲线该怎么设定了?大直线还是V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我到时候自己试试看,是说必须转一整圈才闪一次吗?我看有帖子说磁铁和探头重合的时候灯会灭掉,我 ...

应该是平时长亮,转一圈中间有个地方会灭一下。如果不灭,就是没感应到磁铁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置完定速以后油门曲线该怎么设定了?大直线还是V线?

曲线还是按平常的设定去设,这样定速失效了就会回到普通非定速状态继续飞,不至于出事

我发过一个求问的帖子,供参考(前面几楼都是迷思,后面经人指点才摸出正确的设置方法: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5473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70722,你看下这个帖子,是否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