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换电机了,结果以前PID全不管用了,敬请各位大大指导(付TM2216使用感受)

楼主(2013-12-17):
上周F450 APM2.6空中停电(估计是电池接触不良),直接自由落体把朗宇v2216的主轴摔弯了

懒得修了,直接换电机吧,想试试高端电机啥感觉,就搞了四颗TM 2216(俺不是土豪,只是实验室做这个,所以都不是自己掏钱)

外观上TM和朗宇基本一模一样,反正都是2216嘛,可以理解,不过就连重量也一样,做完香蕉头后TM是79g,朗宇78g,顿时有种被骗的感觉,莫非是传说中的贴牌OEM?

装机试飞,感受如下:

1 TM2216声音比V2216小一些,并且比较柔和,趋近于朗宇v3508的声音
2 TM2216要比v2216敏感很多,控制杆轻轻一动飞机立马就有反应(v3508也一样,都比v2216操控感好,不止是不是v2216比较便宜的原因)
3 震动貌似要小一些,这个不敢保证,因为桨从8块钱的换到12块钱的了,哈哈
4 最重要的来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第二条的原因,原来v2216的PID换成TM2216变得非常不稳定,动作稍大就大幅度摇晃,将P调小感觉稍微好一点,但是只要飞机以一定速度下降就会严重摇摆,或者做大机动飞行时也会,请各位参考下这种情况应该如何调节PID参数?

付:APM2.6
原来v2216的PID
p 0.9   I 1.0   D 0.004
修改后的TM2216 PID
p 0.7   I 0.9   D 0.004

请各位高手给个调整的思路吧,如何避免飞机动力不足时,比如加速下降时的大幅度摇摆?
多谢!
BTW:如果谁能够给个杜绝电池供电接触不良的方法也不胜感激啊~~
=========================

今天用apm自动调pid,再次空中失去动力作自由落体,付残骸照片,各位提提意见吧

网友A:
貌似加速下降大家都晃,不晃就慢慢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加速下降大家都晃,不晃就慢慢来

不过现在比以前晃得厉害多了,感觉像快翻了一样……

那么请问更好地飞控能克服***降落晃动的问题么?比如naza甚至悟空?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过现在比以前晃得厉害多了,感觉像快翻了一样……

那么请问更好地飞控能克服***降落晃动的问题么?比 ...

高速降落晃动是定距螺旋桨的空气动力问题,跟飞控没关系。换变距结构的多轴可以用负螺距控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高速降落的晃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速降落晃动是定距螺旋桨的空气动力问题,跟飞控没关系。换变距结构的多轴可以用负螺距控制,在一定程度 ...

多谢指导,看来这一块的水挺深的,还需要多多补课啊

请问您变距四轴除了更灵活,能飞3D之外和传统四轴比还有什么优势呢?

感觉机械结构太复杂了,飞控应该也很复杂,不过如果优势明显的话我也可以考虑做一个试验一下

网友C:
从头调。。。下降晃和I关系不小。。不过看LZ情况,现在的P和D值也需要重新调整。。。

下降严重晃动是没调好,虽然多轴再怎么好也就那样,永远没法和直升机比。。

调好以后至少5m/s左右的下降都不会有任何晃动。。再快就不保证了。。还要看机架迎风面积什么。。

刷了电调以后,下降会好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头调。。。下降晃和I关系不小。。不过看LZ情况,现在的P和D值也需要重新调整。。。

下降严重晃动是没调 ...

多谢啦,您的回复让我有信心多了

您的意思是飞行稳定程度还和电调关系很大么?

我把电调的进角由原来的23度调到了30+了,网上说是电调的进角和高速转动的效率有关,难道和飞行的稳定性也有关么?

网友D:
既然是apm的,, 為何不用自动调参再调一次pid?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是apm的,, 為何不用自动调参再调一次pid?

感觉自动调整好复杂,传说效果也一般,就没弄,今天回去试试吧

网友E:
所有接头全部用焊上。就不会接触不良了。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所有接头全部用焊上。就不会接触不良了。哈哈哈

彻底败了,刚才用apm自动调pid,结果正飞着,又突然失去动力掉下来了……摔断了一个臂,N个桨……
真不知道是接触不良还是apm软件崩溃了

网友E:
那你上几个图看看呗可能是你焊接技术太渣渣了 也可能是反了最忌讳的某些行为 也可能是APM有问题 但是得拿东西出来看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你上几个图看看呗可能是你焊接技术太渣渣了 也可能是反了最忌讳的某些行为 也可能是APM有问题 但是得拿东 ...

传了

网友D:
楼主节哀,, 请问用的什么电调?是否與电机不合堵轉了?还有,, 不建议用T头,, 換XT6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节哀,, 请问用的什么电调?是否與电机不合堵轉了?还有,, 不建议用T头,, 換XT60吧...

好盈铂金30A,按理应该搭配2216挺合适的,以前飞了个把月没出过这问题,竟然连续出现两次
头一次马达是v3508,这次是TM2216……

我也怀疑是T头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自动调整好复杂,传说效果也一般,就没弄,今天回去试试吧

效果很好额。。。并且超级简单,直接拨个开关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