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0628刀架定位销

楼主(2013-12-17):
各位大侠,我进了一台67年江浦厂生产的c0628,可是拆开刀架没看到定位销。左边的是刀架连小托板部分,那个圆形我想应该是可以弹出的,可我观察不能弹出。右边的是刀台反面。请熟悉的朋友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A:
你是判断是对的,那里是个定位销,估计是锈住了,弹不起来了

网友:
卡住了,侧面应该有个横向锁定螺钉,拧开看能不能用东西顶出那个销,如果不能只有在销上钻个小孔攻牙后用螺钉拧进去顶出来了。

网友B:
那个凹槽应该是放一个滚珠,滚珠就是定位的,刀架的坑和刀架座的坑重合滚珠在中间,旋转时刀架的斜坡被滚珠顶起

网友B:
看看这个对不对,我拆过刀架,有滚珠的,不知你的是不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个对不对,我拆过刀架,有滚珠的,不知你的是不是这样

谢谢您,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凹槽应该是放一个滚珠,滚珠就是定位的,刀架的坑和刀架座的坑重合滚珠在中间,旋转时刀架的斜坡被滚珠 ...

谢谢您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判断是对的,那里是个定位销,估计是锈住了,弹不起来了

仔细看过,那个凹槽是加工出来的,没有可弹起的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判断是对的,那里是个定位销,估计是锈住了,弹不起来了

谢谢回复,估计4楼对的

网友:
小拖板上的定位销下面有弹簧,应该是锈住了,用松锈剂或者机油除锈,或者用刀子挑出来,换新弹簧。

网友C:
我有这床  我把定位销扔掉了  定位销很不实用 很不方便调整刀的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这床  我把定位销扔掉了  定位销很不实用 很不方便调整刀的角度

后来分析也是,旋转不到90度刀台不能落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