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锂电池不能平衡充

楼主(2013-12-17):
我组装的3s 5000mha 11V 不能平衡充  输出电压正常  平衡头用BB响测试也正常  就是接在充电器上不能充电提示平衡错误   请DIY高手指点上图

问题已解决
就因为T插和焊锡丝不够纯   哎搞了两个星期
在这多谢店家给我多次测试解决此问题!还帮我组装好电池!太感谢!

楼主:
没有人能解答  自己顶

网友A:
难道是充电器在作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检查是不是电池平衡充电头接错了

平衡头接错BB响检测都正常啊

网友C:
焊接技术有待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充电器在作怪?

充电器我换了3个  并且不用平衡充都提示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接技术有待提高

新手  这是第一块还出这样的问题  郁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手  这是第一块还出这样的问题  郁闷啊

黄花60W电烙铁,用马蹄铁焊头,银锡,保证你怎么焊怎么顺

网友D:
看看你的平衡头接线是不是接反了

网友:
file:///c:/DOCUME~1/ADMINI~1/APPLIC~1/360se6/USERDA~1/Temp/100751~1.JPG图中的充电插头应该最左边是红色正file:///c:/DOCUME~1/ADMINI~1/APPLIC~1/360se6/USERDA~1/Temp/100751~1.JPG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你的平衡头接线是不是接反了

高手能帮我看看错了吗

网友E:
把线挑出了重新插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线挑出了重新插

是平衡头吗?  但是我不用平衡充充电都提示错误

网友F:
看图 没接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图 没接错啊

我对照别人做的  我看了好几遍都觉得没错并且电源输出量了11V  BB响测试每个电芯的电压都有    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接在充电器上就是不能冲   用平衡充发提示错误   不用平衡充也提示同样错误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平衡头吗?  但是我不用平衡充充电都提示错误

仔细看了一下,是最后一片电池正负极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仔细看了一下,是最后一片电池正负极反了

高手能说明白点吗?

网友:
你接错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