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95扫齿了,拆开把齿轮换了个方向,满血复活

楼主(2013-12-17):
炸机后检查发现,有个斜盘舵机不动了,回家拆开看了看,发现里面两个齿轮都扫齿了,我把那两个齿轮都转了180°后,竟然满血复活了,哈哈哈。

网友:
楼主是胡同捉驴两头堵啊   哈哈

网友A:
大齿可以,小齿危险,只咬了半齿。

网友: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齿可以,小齿危险,只咬了半齿。

不用手去拧的话是没问题的,因为装在飞机上打舵,小齿也只是转半圈,用手拧输出齿的话,小齿是可以转整圈的,就会卡在缺齿的位置。

网友:
太危险了,不可取

网友:
大齿不到一圈可以理解,小齿不到一圈舵量要多小?

网友:
搭车,本人是个刚刚入门的的菜鸟顺便问问老鸟,700直升机电子部分怎么配,谢啦!

楼主:
shanshuimoxing发表于2013-12-17 12:51:54
大齿不到一圈可以理解,小齿不到一圈舵量要多小?
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是不太靠谱,等我晚上回家再拆了看看,打到最大舵量试下

楼主:
david问天发表于2013-12-17 13:26:03
搭车,本人是个刚刚入门的的菜鸟顺便问问老鸟,700直升机电子部分怎么配,谢啦!
新手建议玩450级别,700级太危险,等450熟练了再考虑700的吧。生命第一,娱乐其次。

网友:
大幅度不行呀

网友:
呵呵,原来还可以这样!!

网友(2014-02-23):
输出可以 两个免谈

网友(2014-04-17):
这样貌似不靠谱。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