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影响大码。。。

楼主(2013-12-17):
请问影响大吗?。。。。。有多大

网友A:
拖板与导轨角接触处有凹槽,倘若不再接触面上问题不大,但可能会积屑,导致导轨加剧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拖板与导轨角接触处有凹槽,倘若不再接触面上问题不大,但可能会积屑,导致导轨加剧磨损

不在接触面到。。。谢谢

网友:
问题不大,但会积屑,导致导轨加剧磨损。可以用汽油牙刷刷干净缺口,再用农机胶补,胶干后用利刀修平多余的胶,再用细砂纸磨平。注意农机胶要半天时间才干。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木事尽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