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450直机的重量多少克比较合适?

楼主(2013-12-17):
担心加装的东西太多,重量太重影响飞机的灵活性,增加电机的负担。不知道多重比较适宜?

网友:
我的pro全重940克,sport全重835克,两架无任何金属升级件,都挺好飞的。

网友:
我的se v2差不多890g,带182g电池

网友:
我没有电直

网友:
够用就好,心情件是用来怡情滴。

网友:
越轻越好

网友A:
相同设备下SPORT其实比PRO好飞,这是不争的事实,原因只有一个,前者比后者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相同设备下SPORT其实比PRO好飞,这是不争的事实,原因只有一个,前者比后者轻。

同意。只是sport的倾斜盘拉杆设计实在恶心。

网友:
能在800克以下最好

网友:
带电池900g左右都不算离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