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各位,我的天7屏幕很暗,几乎看不见了,这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2013-12-17):
暗的没法看,恢复出厂设置后也一样

网友A:
液晶对比度出问题,可能是硬件问题,考虑联系售后返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晶对比度出问题,可能是硬件问题,考虑联系售后返修

对比度调了没有反应

网友B:
返厂吧,修不了多少钱.就是需要2-3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返厂吧,修不了多少钱.就是需要2-3周.

刚返了一次,才刚回来,等了好久才收到,现在想返回去都没心情,好好地怎么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