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LE170CC发动机,被难住了。。。

楼主(2013-12-17):
刚入手一套DLE170CC发动机、CDI点火器、转速表、还有熄火开关,不知道怎么接线?哪位老鸟知道,教教我!感激不尽、、、

网友A:
熄火开关、转速表里面有说明啊

网友B:
CDI就三根线~~红色插头那个是电源,无任何标识那根是感应线,贴了个rpm那根是接转速表

熄火开关就好懂了,IN是电源输入,OUT是输出接CDI电源,一根是指示灯,另外一根是控制线,插接收机开关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熄火开关、转速表里面有说明啊

说明是老产品显示的线的数量都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CDI就三根线~~红色插头那个是电源,无任何标识那根是感应线,贴了个rpm那根是接转速表

熄火开关就好懂了 ...

首先谢谢你!但是你说的那根无标识的线是不是接转速感应器?还有转速表里边有个Y线?按你的这样说的Y线就没用了!

网友A:
想想原理,熄火开关一头接CDI和电池之间,一头接接收上,转速表接点火感应线和CDI之间

网友B: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你!但是你说的那根无标识的线是不是接转速感应器?还有转速表里边有个Y线?按你的这样说的Y线就 ...

无标识那根接发动机感应器

Y线本来就没用,只是某些情况下用,比如需要另外接个电压表之类的,插口数量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想原理,熄火开关一头接CDI和电池之间,一头接接收上,转速表接点火感应线和CDI之间

谢谢。。。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标识那根接发动机感应器

Y线本来就没用,只是某些情况下用,比如需要另外接个电压表之类的,插口数量 ...

哦。。。明白了!谢谢你啊。。。

网友C:
双缸的有两个点火器吧。Y线是不是触发信号分给两个点火器用的啊

网友D:
楼主胆子大啊,这些基本接线不懂就直接170cc!

网友E:
建议DLE更新说明书

网友F:
與 111 是一樣的.我想片中.便是 170 cc DLE .看來你是新手嗎????
特別提聲.安全第一.起動時.記得固定好飛機.最好有粗的帶.扣好飛機尾部.當一切正常.才可松帶.........千萬不能急呀!!!
170 是非常好的發動機..........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缸的有两个点火器吧。Y线是不是触发信号分给两个点火器用的啊

不是。。。具体看楼上的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胆子大啊,这些基本接线不懂就直接170cc!

嘿嘿。。。人生在于冒险!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DLE更新说明书

嗯嗯。。。说明书太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與 111 是一樣的.我想片中.便是 170 cc DLE .看來你是新手嗎????
特別提聲.安全第一.起動時.記得固定好飛機 ...

谢谢你的建议,总之安全第一!

网友C:
170CC有点猛哟。,我最大也就玩过DLE 82的。20KG的飞机都可以拉筋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70CC有点猛哟。,我最大也就玩过DLE 82的。20KG的飞机都可以拉筋斗了

呵呵。。。是有点猛!不过还好。。。

网友G:
再大点可以坐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再大点可以坐人了

呵呵。。。坐人,咱不敢想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是有点猛!不过还好。。。

dle 170作为动力伞的发动机,可以让真人飞行!

http://myparamotor.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561

网友(2014-06-10):
双缸的有两个点火器吧

网友:
上手就170CC

网友:
无知者无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