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devo10里的sps0 sps1 sps2 sps3设定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12-17):
求教devo10里的sps0 sps1 sps2 sps3设定是什么意思,多谢

网友A:
我已经刷suv固件 建议你也用,这个原厂里 好像是代表一个开关,而这个开关 里有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刷suv固件 建议你也用,这个原厂里 好像是代表一个开关,而这个开关 里有定义

请问suv固件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