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技术进,地面站问题

楼主(2013-12-17):
我的地面站在WIN8 64位操作系统下安装完成后出现PL2303设备无法识别,代码10,是驱动无法使用,请问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装win7好点win8很多不兼容

网友B:
这个驱动版本貌似不好找 你最好用驱动精灵找一下

网友C:
好像装了调参的驱动,地面站就可以用。

网友D:
请到官网上下载win8的驱动程序进行安装。

网友E:
现在越来越不喜欢用Window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