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挖机遥控器怎么用

楼主(2013-12-17):
各位大侠,挖掘机就得用9通道的
遥控器
啊 !怎么 接线,怎么设置啊!

网友A:
两个行走电机用控顶端的旋钮通道控制,油缸的3个通道加旋转接1-4通道,还有一个控制油泵的通道在接一个旋钮通道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