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轴避免炸机的总结,欢迎大家发表一下意见。

楼主(2013-12-17):
飞行使用中可以这样飞避免炸鸡。  动力系统 选折相对 好一点的。 全部焊接好 不要用香蕉头。飞控部分的插头全部打上热熔胶,防止飞行中因震动 松掉。 飞控尽量 匀速温柔飞行。不要暴力飞行。尽量选择宽阔 没有建筑物的地方卫星信号相对要好。 不要无脑的飞高。 拍东西的话 并不是越高越好。景别表现够就行了。 最好飞行时 留有40%左右的剩余动力。6轴或8轴 剩余动力要考虑到在缺失某一动力其他几轴是否可以负载得了挂载总量,我们经常看到炸鸡的(*800挂上*15+电池 经常炸鸡  它也是6轴但是飞控不是说可以6轴缺失1轴动力  为什么呢?  为什么我们测试剩余动力留有40%左右就可以安全飞回呢),DJL 飞控过多大动作飞行后会发癫。飞行时电池不要等到用完了再下来。  拍东西 镜头完成就可以下来了。  打个比喻:  你的录像设备可以录2个小时。你不会录什么镜头都要等电池用玩了,才考虑暂停吧~! 结论: 动力合理搭配 挂载的重力不要太重 整机留有剩余动力要考虑进去, 合理挂载。

网友:
多轴也炸鸡,我只能说。。。不是玩飞机的料,就是不能玩飞机的料啊。。。

网友:
总结的好啊   还有就是下降的时候你懂的

楼主:
多轴也炸鸡,我只能说。。。
论坛里用 多轴的专业航拍高手 炸机的多的是了。  难道也不是玩飞机的料???? 不能一杆子打死啊~!!! 难道你敢保证你的飞机电子设备100%不出故障???  厂家都不敢保证哦~~~! 我们是来探讨的, 没有任何其他用意。得罪之处请见谅~!!!

网友:
引用 楼主:
论坛里用 多轴的专业航拍高手 炸机的多的是了。  难道也不是玩飞机的料???? 不能一杆子打死啊~!!! ...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多轴相比直机,和3D固定翼来说,炸鸡实在太不应该了,所以,如果4轴也炸鸡,,这只能说。。。哎!!~~

楼主:
我的意思是说........
发现问题大家交流少走弯路,这个要向老前辈们“取经”。 不学习怎么能成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