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EX 150充電器還能這樣用...

楼主(2013-12-17):
CH150充電器適用DC 9~12V的輸入電源,您可以使用搭配的電源線來夾電源供應器或電池(9~12V)
,您也可以依照下面圖示將電源線改成T插接頭,接3S 11.1V電池來當作輸入電源喔!

网友:
有点意思,用大的喂小的

网友:
都可以吧

网友A:
6s可以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s可以么?

估计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不行~~~

我就是这样冲1S和2s的电池的。非常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6s可以么?

6s电压都超了,烧掉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