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微型四轴能用玉兔飞控吗?

楼主(2013-12-17):
电机不知道什么型号,电调是3A的我用玉兔一试过不能用,校准油门后推油门电机就一直转 不会停,用的是天7控,请问这个一定要用微型飞控吗?或者我这设备哪里出问题了?谢谢!

网友:
这个在哪儿买的?有兴趣

网友:
这个好玩

网友:
四合一电调  玉玉兔应该可以

网友:
是不是要设置下飞控输出的电调频率啊?

网友:
这么小的无刷,我做了个这么大的,用的空心杯电机

网友A:
求购买地址

网友:
很好玩的样子!

网友B:
求电机购买链接

网友:
哪买的 给个链接

网友:
很有兴趣哦。

网友C:
可以用兔子,但是四合一太重了,用好盈10A,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兔子,但是四合一太重了,用好盈10A,

3A不行吗?

楼主:
谁知道这个四轴用1S还是2S的电池吗?

网友D:
这个点击应该是1s的 貌似 是xmcp 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点击应该是1s的 貌似 是xmcp 上的

CMCP是什么

楼主:
XMCP是什么

网友D:
mcpx  打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mcpx  打错了

mcpx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购买地址

买人家二手的所以没地址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电机购买链接

二手的没有链接,你收微型无刷电机应该有

网友:
看起来好像是c05m电机

网友:
这电调看起来不错,很好装.
我也正在搞个微型无刷,就是想不好电调装哪里.

网友D:
这小电机不便宜 100到150一个 有点伤不起  5G 左右的电机 都不便宜 基本都要上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小电机不便宜 100到150一个 有点伤不起  5G 左右的电机 都不便宜 基本都要上百

我现在出现的问题是:用玉兔一加1S电池测试开油门电机就一直转减油门或加油门都没反应,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出现的问题是:用玉兔一加1S电池测试开油门电机就一直转减油门或加油门都没反应,不知道哪里出了 ...

你用的是1S的电池需要用个升压模块把电压升到5V给玉兔一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用的是1S的电池需要用个升压模块把电压升到5V给玉兔一供电

那我用2S的可以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我用2S的可以吗?

一般飞控的供电电压都是5V,用2S的要用电调UBC出的5V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飞控的供电电压都是5V,用2S的要用电调UBC出的5V供电。

用2S的要用电调UBC出的5V供电
你说的这个是什么意思!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2S的要用电调UBC出的5V供电
你说的这个是什么意思!

打错了字是BEC输出的5V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打错了字是BEC输出的5V

BEC是什么?

网友F:
你去TAOBAO看下普通20A.30A的电调就明白了.
中间3线那个小插头里面就有给飞控供电的5V.
这个输出称为BEC.
你现在是1S电调,所以要搞一个DC-DC模块,把1S电压提高到5V给飞控供电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去TAOBAO看下普通20A.30A的电调就明白了.
中间3线那个小插头里面就有给飞控供电的5V.
这个输出称为BEC. ...

好多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