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尾管撑连杆真的起得到支撑作用吗!

楼主(2013-12-17):
如题,会不会这样也会有附加振动呢?自己以前拆掉过,感觉问题不大,450上的尾撑接头是塑料的,接上后手可以随意扳动,碳杆也是很容易扳动。求解,不装尾撑是否可以只装尾管,时间长了会不会尾管变形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验。

网友:
为了减尾重 早就不用了

网友:
三角形稳定结构还是有必要的。撑杆有可能出现震动,可以通过在适当位置加装消震片(横在两根撑杆之间的东东)来解决

网友:
这个问题我觉得有必要大家来讨论一下!
对于450来说如果用了碳纤尾管(1mm厚)的还有必要用尾撑吗?
顺便在说说尾管的材质与厚度
我的480用的是钓鱼竿的地4节!
大家莫笑 尾波端的管夹刚好,但是机身的尾管夹就要有放量中间加垫,导致尾传轴承位也需要加垫
悬停暂时没看出来问题很稳

网友:
尾撑还起着防止尾管松动的作用,特别是皮转。

网友:
为撑杆的作用当然是支撑.减小尾巴与机身因为高速或剧烈运动造成的形变.王周海一次飞logo 因为撑杆松脱,造成急停大浆直接砍掉尾巴.

网友:
我一直装着呢,感觉装了之后能降低飞机尾巴的震动

网友:
我装的无应力的金属尾撑

网友:
应该会有点用,要是没用的话设计的时候就不会要这玩意儿啊

网友:
水平尾翼、尾撑杆、刹车帽、整机螺丝垫片,真得讨论讨论是否有保留的必要,为了好看?

网友:
水平尾翼可以不要吧,早就拆了,尾撑杆还得留着,那长长的尾巴能靠那薄薄管子?垫片嘛,不要也行,但侧板的螺丝孔,久了肯定会磨损厉害

网友:
亚拓系的尾管都很细,还是装尾撑比较好。其它机子有的就没有尾撑,例如rjx、warp360。

网友:
尾撑杆的心理作用要大于实际作用。

网友:
我现在只有一边有,主要是绑接收器信号线!另一个掉了

网友:
垫片嘛我绝得可以去掉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有必要的~至于水平尾翼、刹车盘 可以有可无~看心情~

网友:
肯定有用的,万物的存在都有它存在的意义在那里

网友:
* 水平尾翼没啥用!  只为好看!
          * 刹车帽没用处! 仿真机有点用! 没那固定孔位更好!
   *整机螺丝垫片! 部分重要紧固位置! 有用处! 加大夹持面!保护碳板!
   *尾撑杆!  有用! 加强支撑作用! 减震方面体现!

网友:
450用来炸的话个人认为去掉比较好。。
当然大机还是装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