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个运动相机,诸位看看能用吗

楼主(2013-12-17):
发现一台柯达SP-1的运动相机,1080P30FPS,720P60FPS,160度广角镜,WIFI实时图传控制,并且价格也不贵,诸位看看这个挂多轴上合适不?

网友:
l楼下回答

网友:
wifi会不会有信号延迟呀

网友A:
8错哦。搜了下,135g类似一般卡片机,稍重但不算过分,带屏,无需防水外壳,还防水防震各种防。。。
但是要拿它飞,关注以下几点:
1.  AV OUT ?
2. 云台支持? (跟SONY AS15/30一样,前后纵置布局使俯仰动作半径太大。)
3. 1080 仅30P。。
4. 鱼眼变形仍然严重。
5. 综合指标在GoPro和SONY之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8错哦。搜了下,135g类似一般卡片机,稍重但不算过分,带屏,无需防水外壳,还防水防震各种防。。。
但是要 ...

楼上分析的有道理,综合看来还是GO数据指标更有优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分析的有道理,综合看来还是GO数据指标更有优势

嗯,是啊。但是,仅就带屏幕 和 原生三防 这两样来说,真的很实用,比G家S家的方便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8错哦。搜了下,135g类似一般卡片机,稍重但不算过分,带屏,无需防水外壳,还防水防震各种防。。。
但是要 ...

直指要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8错哦。搜了下,135g类似一般卡片机,稍重但不算过分,带屏,无需防水外壳,还防水防震各种防。。。
但是要 ...

那就不如鹰眼防水运动机了

网友:
狗3 妥妥的

网友:
不看好这个,跟GoPro差的有点远.....
关键云台是问题,WIFI传输会有延迟,1080P只有30FPS,视频输出问题......
还是别折腾了!

网友:
这个不知怎样,运动摄录机与狗3火拼视频多的是,我也看了不小,除1080只有30P不及狗3,画质不输狗3的真不小,性价比更别说了这狗咬你很凶的

网友C:
好固定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固定不?

看到底部有标准的固定螺丝孔。